三相异步电动机几种接线方式如何配线

楼主(2013-09-03):
三相异步电动机几种接线方式如何配线 ?

1,线的载流量怎么算?

2,直接启动怎么配线?

3,软起怎么配线?

4,星三角怎么配线?

5,变频启动怎么配线?

网友A:
专业的问题,期待专业的回答

网友B:
接线方法有:三角形接法及星形接法;
绕组接线方法有:显极式及庶极式;
按绕组的并联支路有:1路、2路、3路、4路、6路等接法。

网友C:
请查看相关标注图集,里边很详细。

网友D:
一般配线原则,看电动机额定电流大小!和启动方式关系不大,毕竟运行以后看负载电流大小而定。

至于线载流量,这个可以查看电线、电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