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周擂台-Super32-L31x 系列扩展IO产品参数 -第8期(已结贴)

楼主(2013-09-03):
讨论主题:

Super32-L31x是安控公司针对Super32-L20x系列推出的扩展IO,通过CAN总线与主控模块通信,增加L20x产品的采集能力,而且在某些特殊场合也可以单独使用,所有的特性均等同于L20x,每个系统可扩展4个L31x系列模块,适用于野外小型站控系统。

请您谈谈市场主流扩展IO如何与主控模块通信。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7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7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80MP;

二等奖2名,奖40MP;

三等奖4名,奖10MP;

活动发奖:MP评奖后由论坛统一发放。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62971668转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RTU周擂台-Super32-L30x 系列RTU产品参数 -第7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807_1.shtml

RTU周擂台-Super32-L20x 系列RTU产品参数 -第6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627_1.shtml

Super32-L 系列RTU在罐区的应用-第5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476_1.shtml

网友A:
针对MW级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I/O点数不多、数据计算要求高、要求CPU运算速度快、支持多任务程序结构、支持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以及具有出色的电磁兼容性和低温性等特点,提出和利时主控系统解决方案。

主控制柜安装于风机塔筒底部,负责同机舱站远程I/O之间进行现场总线通讯;远程监控系统工业以太网通讯,对风机整体运行进行控制和监测;发送指令到偏航系统、变桨系统以及变流控制系统。

机舱站以远程I/O方式,设置成控制分站,通过现场总线与主控制器、变桨控制器进行通讯;采集电网电量信息;记录风向、风速、发电机转速及温度等数据。

人机界面安装于风电机组塔底和机舱,通过工业以太网与主控制器通讯;用于完成系统运行状态控制和显示,风电机组参数设置,历史数据的查询和统计,以及故障记录的查询等工作。通过设置用户访问权限,保证风电机组操作安全可靠。

以太网交换机将每台风电机组数据通过光纤介质发送到中央监控系统中,各个风电机组之间采用环网拓扑结构。

和利时主控系统采用和利时LK大型PLC作为控制器,由CPU模块、I/O模块、CANopen主站模块、电量采集模块、通信模块、计数模块、电源模块、以及背板和就地监控系统组成,以满足风力发电机的控制要求。

和利时主控产品

1. CPU模块

CPU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用于执行用户程序,处理本地I/O和过程数据,通过现场总线控制分布I/O。内置PROFIBUS-DP 接口和以太网接口;温度适应性宽,支持-25~60℃温度范围;程序执行速度快,最小扫描周期可达10ms,支持多任务调用。

2. I/O模块

I/O模块用于DI/DO以及AI信号的处理,包括直流DI、继电器/晶体管型DO、电流/热电阻型AI等。

3. CANopen主站模块

PROFIBUS-DP从站转CANopen主站网关;BHB从站转CANopen主站网关。

4. 电量采集模块

测量电量参数包括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以及频率等,与电量采集端子模块配套使用。

5. 通信接口模块

通信接口模块用于系统扩展及与第三方设备通信,支持PROFIBUS-DP、MODBUS、自由口等协议,支持DP光纤的冗余传输。

网友B:
模块化设计
  系统的总体设计及部分重要设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系统的部分功能调试(如调度监控中心和门站本地控制系统)可分部完成而不会影响整体的调试效果,这样有利于系统的并行生产及故障排查等。各站的PLC/RTU采用了模块化系列型号,通讯模块及I/O模块等设备的增加与组合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灵活组态。
  可扩展性
  各站的I/O模块的增加只需简单的配置即可投入使用;终端站I/O点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30%余量,增加的信号直接接入即可运行,无需修改硬件配置和程序;背板插槽也留有余量以备日后扩展。Espider组态软件I/O点、Espider客户端数量及数据库(应改为组态软件)的用户数量都可根据日后需要而扩展;通讯系统具有灵活的扩展性。

网友C:
 modbus RTU 协议IO控制模块:主要用于各种工业控制中需要扩展输入输出接口场合、PLC接口接扩展、MACH3的 IO接口接扩展等。通过电脑(工控机以及其他嵌入式主机)的RS232/RS485接口,控制4路继电器输出和检测4路输入开关量信号。

产品特点

●超高性价比

●四路光电隔离开关量采集

●四路 30A大功率继电器常开常闭输出

●RS485/RS232标准接口

●可设置 IO输入口变化主动上传

●MODBUS_RTU标准协议控制

●软件设定地址等参数

●标准工业导轨安装

●提供控制示例程序

●防误吸设计,上电不误吸

●可与 Mach3软件连接

●可与组态王、三维力控等组态软件连接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协议

网友D(2013-10-06):
扩展模块与主控模块通讯现都采用的是总线模式,虽然外在硬件模式不同有总线线缆排线并行传输,有总线线缆串行数据传输,有金手指插槽模式,有各种通讯总线模式比如RS232\485等等,但其传输都是厂商内部结构制定的结果,对于用户方来说其要求的是数据的安全性和放映速度,而对于工业来说其要求的数据传输速度要小于计算机内部的数据传输速度,所以其安全性占首位,安全性包括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失真和纠错能力,因此怎样的传输模式能够保证数据的有效安全真实性才是工业控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