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怎样进行界面切换

楼主(2013-09-03):
各位高手,本人是台达人机新手,请问台达人机软件怎样做界面切换?比如,我有30个界面,怎样随心所欲的检测当前打开了哪些界面,哪个界面在最顶层,怎样随心所欲的关闭某个界面,怎样随心所欲的打开某个界面?谢谢。

网友A:
画面的切换都要做好按钮切换或者变量切换的。

比如按钮切换,要设置好哪个按钮按下后触发哪一个画面弹出

网友B:
按钮切换开关,只要指定界面,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切换了啊

网友C:
没有检测当前打开的画面功能吧

屏,你还要同是显示多个画面?

想要打开某个画面,就自己做按钮了。

网友D: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切换至“控制命令”选项卡、起始位址:默认是{Link2}1@D0;你可以改成其他未使用过的数据寄存器。然后在PLC程序里,使用指令MOV Kn D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画面的切换都要做好按钮切换或者变量切换的。比如按钮切换...

网友F:
画面切换很简单的,做按钮就可以了,你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G:
看下台达屏手册里面讲的很全

网友H(2018-08-17):
台达LOGO的一个G代码转换例子,直接可以用PMsoft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