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维护问题

楼主(2013-09-03):
求助各位高手:1、隔离型仪表是指什么仪表?和三线制、两线制有关系吗?

            2、安全栅有变送器功能比如ICC221能将电阻信号转换成4-20毫安信号。那是不是带变送器的热电                          阻就不用安全栅了,还是要经过一个限压限流之类的安全栅?

              3、有关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能不能让有源信号通过?

网友A:
跟两线制三线制没什么关系,类似于隔离配电器的功能。

网友B:
安全栅是双向保护功能的,危险场合又变送器,安全栅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C:
化工企业重要的控制点都是有安全栅的。

网友D:
隔离型仪表指的是输入输出之间有光耦隔离,可防止意外损坏主机。

网友E:
1、隔离型仪表是指什么仪表?和三线制、两线制有关系吗?
隔离型是从安全角度分类的,三线制和两线制是从信号传输介质来分类的。

2、安全栅有变送器功能比如ICC221能将电阻信号转换成4-20毫安信号。那是不是带变送器的热电阻就不用安全栅了,还是要经过一个限压限流之类的安全栅?

icc好像不能 我们用的mtl5575的将电阻信号变成毫安信号。

用不用安全栅完全看安全等级的要求。

3、有关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能不能让有源信号通过?

隔离室安全栅不同接线方式可以对应有源和无源。

网友F:
隔离实质上就是电气隔离,也可以理解为把连续的电信号通过某种手段切断,然后在通过某种手段在延续。实质上就是一个电与其他形式能的转换,以此来实现电气链接的隔离作用。

比如常见的隔离,变压器隔离,通过电、磁、电的方法。光电耦合器,通过电、光、电的方法。

安全栅就是一个限能原件,通过内部的限流、限压、熔断等功能来限制危险能源和大能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隔离型仪表是指什么仪表?和三线制、两线制有关系吗?...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型仪表指的是输入输出之间有光耦隔离,可防止意外损坏主机。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实质上就是电气隔离,也可以理解为把连续的电信号通过...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