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器HSC0 初始值

楼主(2013-09-03):
我初学,请大侠指点,见以上程序,我的想法是:SMB37设为2#11000000,即要装入初值,而且是减计数。运行结果是:一开始HC0的初值为7,但I0.0输入时,HC0却不变——这与预期不符,预期是应该实现减计数。请指点,为什么不能减计数。

另外,假如我把SM0.0改为SM0.1,就能实现减计数,这个我也搞不明白,请一并指点。

多谢!

网友A:
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SM0.1来调用HDEF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如果用SM0.0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HDEF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HDEF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

哥们儿,我是用SM0.1来调用HDEF指令的呀。

网友B:
请重点看HSC指令。重中又重地看,不要看其他,不要怀疑其他,先看懂这个再管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