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e问题

楼主(2013-09-03):
我们厂的一个小型三菱PLC,型号是FX1s-20MR,现在的错误灯一直闪,断电后运行灯也不亮,等一会儿,错误灯就闪,请问,这个PLC还有没有办法修啊?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电梯配件维修的,你可以咨询:029-84351448西安原起电梯配件公司

网友B:
错误灯闪烁是程序错误或参数错误,把PLC清除下,再下载程序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