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西门子OP-7数据不能更改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前辈们好!我们公司一台食品包装的封盒机,使用一个OP7控制S7-300,现在出现下面的问题:

有时候OP7的面板上的设置参数全部消失,但机器运转正常。所有的参数都不能进行设置,过一段时间自己又显示出来,能够正常的更改。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小弟倍感至极!另外我想学习一下如果想更换新的OP7,怎样学习一下?从最基础的学起,包括通讯怎样设定,把老的OP7内的程序备份等,有没有好的学习资料给小弟推荐一下。刚毕业,学校学的知识实在是太不够用,请前辈们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小兄弟,我估计你这个情况应该通讯问题。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谢谢。15000417840

网友B:
1,你这个是 OP7 的 PROFIBUS 线与 300 通讯有干扰或是不正常

2,你说的不显示不太明白? 是屏坏了不显示,还是显示 # 没有数据,连接不正常?

3,更换新的OP7 屏你要会 它的组态软件 PROTOOL 或是 WINCCFLEXIBLE 软件,且要有原来程序的备份才能下载到新的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是 OP7 的 PROFIBUS 线与 30...

首先谢谢你这么详尽的回答.不是屏幕坏了!就是一些能改动的参数显示。打个比方:

比如说盒长,正常情况下屏幕应该是这样   盒长:100。  100这个参数是可以在屏幕上改动的,在出故障的时候 “盒长”显示,但后面“100”这个数字就消失了,而且不能改动。所有的能改动的参数全部消失。这样说更容易理解些吧!初步估计是通讯的问题,我把通信线的固定螺丝啥的都紧了紧,只是从硬件上动了一下。可是还是没解决问题。软件和程序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我整个WINCCFLEXIBLE学习视频自己先学习一下。有什么不懂得再向各位请教。再次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