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ABB机器人工具实际的质量和重心?

楼主(2013-09-04):
如何知道ABB机器人第六轴法兰盘上工具实际的质量和重心?以及负载的重心和质量呢?

在调试时就弹出一下报警,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4-02-13):
注意看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意思是刀具载荷或者夹具载荷不能同时为零,也就是确定有效载荷的几个点定义不能为零,要是你没办法的话ABB里面有一个测重心,质量的服务程序,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2017-10-01):
忘记是哪个指令了,请大师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