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三水泵联动,

楼主(2013-09-04):
伞水泵联动,单台起动,带有低水位和高水位保护需要哪些装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安装水位控制器,浮球开关,液位计。

网友B:
联动,如果是三台泵共打一个水箱的话,液位变送器少不了的。

当然PLC控制的话,还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动,如果是三台泵共打一个水箱的话,液位变送器少不了的...

 变送器不一定要,有很多液位计 都带 标准信号输出的。。

低压元器件,做一个小电柜

、。。。。

网友D:
1,安装水位感应器,浮球开关,液位计--

2,将水位信号传到 PLC ,在程序中帮三台水泵的启动条件输出水泵运行就 OK

网友E:
主要楼主自己要明白,想把三台水泵怎么个联动法,要达到什么目的。工艺理清楚了,需用什么才好确定!

网友F:
说出来你的最终目的要求,还有许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