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串口为什么不能通讯

楼主(2013-09-04):
我的笔记本电脑用USB转串口来和CPM2AH通讯连不上,通讯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就是连不上,不知什么原因,转串口的其它的PLC都可以通讯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PLC接口驱动安装了么

网友B: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这个USB转RS232线的COM号,方法是拔下USB,看COM端口有没有减少,过一会后再插上,看有没有COM口增加进来的,并能看到是COM几。如果插上时提示?或要求安装驱动,就表示没有安装好驱动!

连接PLC时确认端口号,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是不是驱动管理工具,安装CX-programmer的时候就一起安装的呀!

楼主:
我根转串口线可以用在其它的PLC.

网友C:
换一个端口看看,有的PLC只提供两个COM口,和电缆连接的COM口,需要更名过的

网友D:
232串口通信,有的只需要GND、RXD、TXD  这3根线即可,有的还需要另外一些握手信号才能正常通信,具体参见下表(没有握手信号无法通信):

网友E:
这个不管驱动的事情,还是线的问题。有些就是得用他们的专用串口线才能读,用USB转就是不行。不要太过郁闷和纠结。我也遇到过

网友F:
USB转接器加plc编程电缆

或者直接用usb口的编程电缆

电缆不对 驱动安装不正确

不可能通讯上的

网友G:
一定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H:
1.使用的是同一个pc,就不存在驱动程序的问题

2.确认你的通信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I:
有些PLC的通讯口--里面的线是跳过的,需要使用专用线。

网友J(2013-11-11):
多准备几个转换接头换换看,有些PLC需要专用的连接线

网友K:
多试几根吧,有时候plc挑通讯芯片

网友L:
试试是否可以和其他的OMRON品牌PLC通讯,如果可以可能是你现在通讯不上的PLC串口设置问题,或者你这台PLC串口坏了

网友M(2015-01-28):
我有一个屏和电脑通讯不上,因原来电脑有自带COM口坏,现新买台一没有COM口,后我用USB转串行,但就是通讯不上,有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N:
有些软件就是要自带的串口才行的,不过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我用PCMCIA卡转串口的还不错

网友O(2015-03-22):
电脑上下载那个串口转USB的驱动程序。。。安装好了之后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