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伦茨变频器熟悉?

楼主(2013-09-04):
现场一台82系列伦茨变频器Pr1报警,说明书上说故障为错误的参数级1传送。原因为PAR1用键盘传错误数据,参数级PAR1。解决方法为重新传送数据或在控制器启动前读取初始设置值。我们的设备使用DP给该变频器传送数据,此前一直运行正常,报警后红灯闪烁,从历时记录查看全部为Pr1报警,更换新变频器后正常,请问各位错误的参数级1传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警?

网友A:
伦茨变频器还真没用过

网友B:
PR1报警为使用操作面板传输参数错误,如果参数传输错误,可先恢复工厂参数值,然后再输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