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荧光灯照度控制

楼主(2013-09-04):
1、一般荧光灯是否可以调节亮度?

2、如果可以调节亮度,一般采用哪种方式来调节亮度?

3、通过调压方式来调节亮度,哪种设备能够进行平滑的调节电压,且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并尽可能的不产生谐波或者微量谐波?

4、可否用PLC控制这些设备来调节电压?

谢谢!

网友A:
荧光灯调亮度?第一次听说。

要是调整整个空间的亮度,到可以通过控制部分启用来调整亮度。

网友B:
荧光灯可以调节亮度,要专用的镇流器,也可以用PLC进行控制

网友C:
1、一般荧光灯是否可以调节亮度?

  可以

2、如果可以调节亮度,一般采用哪种方式来调节亮度?

  用专用整流器,或是电压变化

3、通过调压方式来调节亮度,哪种设备能够进行平滑的调节电压,且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并尽可能的不产生谐波或者微量谐波?

4、可否用PLC控制这些设备来调节电压?

 当然,可用 PLC 的模拟量输出控制

网友D:
用自耦调压器调整电压可在一定范围调亮度。

为什么要用PLC控制呢?PLC就干这点事?

网友E:
用普通整流器是可以调节,但要稍微改一下接法再加普通调速器就能实现调节亮度。773123535@qq.com

网友F:
1、一般荧光灯是否可以调节亮度?

可以,有条件,需要以下配合。

2、如果可以调节亮度,一般采用哪种方式来调节亮度?

一般采用PWM调宽方式进行调节,市面上常见的电子整流器和电感式整流器均不能调节,常见芯片是仙童的芯片KA75XX和TI有款芯片可以用,具体型号我忘记了(做的时间太久了),你可以通过以上两个公司的官网查询。

3、通过调压方式来调节亮度,哪种设备能够进行平滑的调节电压,且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并尽可能的不产生谐波或者微量谐波?

由于电子整流器是采用的自激振荡的方式工作,电压适应范围很宽,所以调压方式不能奏效;调节后的是否正玄对电子整流器无影响,因为电子整流器内部的二极管导通角度的原因所以功率因素很低,约为60-70,除非加PFC。

4、可否用PLC控制这些设备来调节电压?谢谢!

如果不改变电子整理器的,很难用外部调压设备对灯管进行亮度调节,所以不管你如何设置PLC,不改变灯管的工作方式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建议:从你的问题来看你对这个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无需投入PLC高成本,只需要购买调光电子整流器即可进行亮度调节。

要求楼主给分。如有不明白,可以向我进行详细了解,10年前曾经设计过调光电子整流器。

网友G:
建议采用单片机的PWM输出调节  成本低  一个51单片机几块钱 用PLC完全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一般荧光灯是否可以调节亮度?可以,有条件,需要以下...

您好,我想用现成的设备进行调压,从而调整照度,调光电子整流器我也看过,但是现在人家灯具时现成的,如果要更换,可调光镇流器是否可以替代原镇流器,是否要为每根灯管都配有镇流器。至于用PLC是因为PLC还要控制其他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采用单片机的PWM输出调节  成本低  一个51单...

谢谢,PLC还有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荧光灯调亮度?第一次听说。要是调整整个空间的亮度,到可...

保瓦博士节电器好像能对荧光灯进行调节

网友H:
从来没有见这种设计思路,PLC是有正弦波发生器。但从来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来没有见这种设计思路,PLC是有正弦波发生器。但从来...

那你能给我介绍几种降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