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辅助继电器M500断电后能保持,如果手动关闭还保存吗?为什么啊?

楼主(2013-09-04):
1.异常停电,M500具有掉电保持功能,来电时,继续接通。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如上图,断开X1,使M500失电,然后又接通X1,不按X0,M500保持接通吗?为什么不是接通的??

网友A:
1, 断电保护当然只是在掉电后保持为 当前 状态

2,X1 =1,时 M500 没人自锁,当然断开,你想还要接通的话就用 SET M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断电保护当然只是在掉电后保持为 当前 状态2,X...

 我想知道的是异常掉电M500能保持,为什么手动关掉M500不能保持?

网友B:
我怀疑他是来讲笑话的。

断开了x1,又接回去之后还能通电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令m500断开了。断电不行,断x1也不行,想死啊。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他是来讲笑话的。断开了x1,又接回去之后还能通电...

 我问原理,你却来讲笑话;

我想知道的是,异常断电,PLC内部有触发给M500供电使他保持原有状态。如果人工断电为什么内部没有触发供电;

还有就是你说的“断开了x1,又接回去之后还能通电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令m500断开了。断电不行,断x1也不行”如果真存在,可以用RST。

网友B:
等等。

你先解释一下两个名词“异常断电”“人工断电”

网友B:
引用<断开X1,使M500失电,然后又接通X1,不按X0,M500保持接通吗?>

你说为什么?明明你都说了失电了。还保持什么?接触器自锁启停电路,按了停止然后放开停止按钮,电机会重新转起来吗?

又想请你解释一下为何你要认为他可以接通了。

网友B:
断断断断断断断断开X1,使M500失电,然后又接通X1,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按X0,M500保持接通吗?

答案只有两种可能。

答案一:能。

答案二:不能。

谁能解释一下“能”这个原理。

网友B:
可以用RST。

可以用RST。难保它正在RST的时候还是没有断开啊。既然你说x1断开之后接通都可以继续自锁,就真很难保不会发生“正在RST的时候还是没有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断断断断断断断开X1,使M500失电,然后又接通X1...

受不聊了,我在问M500能不能接通,你反问我能不能接通。。。那我还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你先解释一下两个名词“异常断电”“人工断电”

异常非人工操作断电,反之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RST。可以用RST。难保它正在RST的时候还是...

 我有说过x1断开之后接通都可以继续自锁么。。。。。。。

网友C(2014-08-05):
其实上面的问题可以仿真得到验证。至于为什么会那样,我想就没有必要关心了,记住这个结论就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运用

网友D(2014-12-04):
范围对吗,不是M1024以后的才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E(2015-12-05):
要有停电保持功能 就不能用在线圈输出啊。你拿去当一个输入信号试试,就懂了!

网友F(2017-12-06):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