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上的霍尔调速元件可以用电位器代替不?

楼主(2013-09-04):
看这个原理结构,我想用电位器代替,可以不?

接口的1 2 3对应霍尔元件时候为 1 2 3

                     对应电位器时为,      1 3 2

这样替代有问题不?

原本霍尔元件这个的OUT是给控制器的电压信号的,是一个自动机构上的;

现在要加一路手动调速过去,就想直接接电位器了。

因为没有控制起的接口电路,所以特此求助各位了。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偶认为用电位器不大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认为用电位器不大可靠。

楼主:
再次顶贴,求助!

网友C:
电瓶车上的霍尔调速元件可以用电位器代替不,不可以!!!!

网友D:
霍尔调速元件就是调电压的,0-4.5V 范围 ,用电位器的话,每位驾驶员的手力不同,会加速电位器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