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泵4变频控制

楼主(2013-09-04):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使用4台变频器控制4台水泵的设备?

想了解下大概怎么做,4台水泵如何控制?

网友A:
您好:

        和利时小型PLC(LM和LE)都做过相应恒压供水设备的程序,方案为采用4个模拟量输出分别控制4个变频器,实现4个电机频率的调节以稳定供水压力。

        在程序中,为了实现对供水出水压力快速平稳的调节,对变频器的控制采用4个PID功能块单独调节运算,实现4个泵频率根据设定工作压力要求独立进行调节。

        如果选用和利时的LM或LE系列PLC控制器,和利时可以提供此方案的通用控制程序进行使用,相信能够满足您方案中的要求。

楼主:
那和利时PLC在供水设备上应用多不多?可靠性高不高?你们的PLC我用过还算了解点,但不知道供水这块做的怎么样,都做了那些客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和利时PLC在供水设备上应用多不多?可靠性高不高?你...

 下午好:

        是这样的,针对和利时小型控制器所使用的场合和行业,和利时PLC比较重视控制器在目前3个行业的应用:中央空调(空调行业),换热站(供热行业)  和 恒压供水(供水行业) 的应用。

        由于目前供水行业对PLC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是使用了其基本的逻辑控制和PID运算(根本不会涉及到复杂的运动控制),所以对和利时PLC来说无论是功能还是可靠性都没有任何问题。

        和利时LM,LE系列PLC在供水行业的应用相当广泛,今年已经为近20家用户提供了累计上千套的控制器和触摸屏产品。若现场控制环境湿度很大,和利时可以提供经过三防(防霉菌,防盐雾,防湿热)处理的控制器,以满足现场使用要求。

         目前和利时的主要供水客户有:

        1、北京威派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北京金龙泉泵业有限公司

        3、上海天奈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4、长沙中崛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5、天津市图程新技术有限公司

        等等

有疑问也可咨询和利时400热线:4008-111-999

祝您工作顺利!

楼主: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