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rio实现全闭环控制?

楼主(2013-09-04):
求回复!请问如何用trio实现全闭环控制?我用的MC464控制器,用模拟量驱安川伺服电机,加P879模块外接了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做全闭环需要哪些指令?如何实现?感激不尽!

网友A(2016-03-24):
首先你確認這塊卡是否有模擬量的輸出 那就夠了 在來只要將電機的規格參數輸入 如額定轉速 脈沖當量 編碼器的解析度 或是傳動比 (看看此卡的技術資料 所需要參數 數入)

若是外接編碼器直接將編碼器接到此卡編碼器接口 原驅動器模擬編碼器的訊號線就不接

脈衝當量需以外接編碼器為主  伺服驅動器的脈衝數須經電子齒輪比調整與外接編碼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