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7300与多台Wincc触摸屏怎样连接

楼主(2013-09-04):
一台S7300与多台Wincc触摸屏怎样连接?

网友A:
可以通过DP连接,做DP通讯。

网友B:
1,可以通过DP总线连接,做DP通讯,PROFIBUS 网络

2,以态网络通讯,建工业以太网走 TCP/IP 网络。

网友C:
也可以通过MPI连接,在各WInCC中设置好MPI通信地址及一些通讯参数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