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情人眼中出西施—精准的理解

楼主(2013-09-04):
活动主题

情人眼中出西施—说说您对测量“精准”的理解

简介

工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各抒己见,什么工具是精准的、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请跟帖到本帖,或把您的帖子地址跟帖到本帖。

活动时间时间:9月2-9月22日

评选细则:抽奖形式

名额:5名

奖项:福禄克工具定制优盘1枚

同时福禄克精准游戏上线,大家踊跃参加:点击进入

网友A:
3楼吗?

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

各抒己见,什么工具是精准的、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米尺,万用表。千分尺。卡尺。塞尺。常用的仪器仪表都是比较精准的

在检测和制作时都离不开精准

但是精准又是相对的。任何场合都允许误差,但是误差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支持一下;占楼;

网友C:
万用表,游标卡尺等等

网友D:
福禄克活动很不错!

工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

精准是精度的重复性,即精准且测量结果可重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准,也就是福禄克对精准的定义。判断一块表“精准”与否,除了看技术参数之外,“精度的重复性”才是专业工程师考虑的核心因素。

什么工具是精准的、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

福禄克的检测标准已被纳入国际标准

福禄克计量校准部是全球电学、无线电、温度、压力、流量等精密测量计量校准领域的领导者。

高品质的内部元件制造机清洗工艺

衡量精度的主要技术指标是

1、分辨率  是指测量结果可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位数越多越精确

2、准确度误差百分比   百分比和数字越小越精确

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如高湿、高温、强电磁干扰、高低温储存及运输,会对仪表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是一块原本出厂时精准的仪表产生外表损坏、数据飘逸、测量误差、读书不稳定等。

福禄克有全球顶级的试验机构,这使得我们的产品从设计、研发生产,都要经过各种苛刻的环境下实验、检测来层层把关,其中包括高湿、高温、强电磁干扰、耐腐蚀等,经检测福禄克的仪表始终显示精准。

网友E:
长度最精准的应该是块规,它是校验其他测量长度工具的标准,可以精确到0.001mm。

网友F:
   说精准这个还真是难说 !

   个人主要说是看你的参考物是以什么为标准。

如一般常说的测量用的尺是精准的,这是相对于我们肉眼的目测来说是精准的!

网友G:
精准是相当的,要看你的测量范围和精度。

如游标卡尺、千分尺、万用表、兆欧表等等。。。

网友H:
精准的游戏玩了会,一般一般,没进前三。

网友I:
精准就是福禄克工程师冒险小游戏,单手按空格,走10000M没问题。不进前100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说排位66,那就是66,这,就叫精准。

网友J:
今天下午困得不行,睡又睡不着,满办公室人员吵吵闹闹的,还是混论坛心情能够安静。

今天就趁这个时间段,显摆显摆偶的看法,抛砖引玉,楼下、楼上占楼的都是高手,希望高手出招。

精确二字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在上学时学到的专业课中就有详细的介绍,而且是本课程的首先讲解的内容,哪里的精确叫做真值。

课本中说到人类的任何测量都永远无法达到事物的真值,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到达,因此任何的测量都有误差,误差的意思就是与真值不一样,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其的要求,这就是精确度。

精确度就是接近真值的程度,由于我们永远无法获得事物的真值,所以我们正常所进行的任何测量都是不准确的,但在我们的认可之内,所以我们就可以接纳,而对于同一个事物要求的测量由于需求不同其认可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其测量的数据就有了精确二字。

比如一根木头我们需要知道它的长度,通常我们就那个普通的米尺来度量一下基本上精确到毫米甚至厘米,我们就能够达到测量其长度的目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米尺,我们通常就用自己的手来扎量一下,由于扎量过程多次累积进行因此其准确度要比米尺大大减少,但其测量的结果我们也认可,如果这个木头较长,人们嫌用手扎量工作量太大,就用步来度量,就是人走一步大约多少,然后换算成多少米,这个误差更大,但其也能够接受。由此可见在一个木头的测量中:用步度量精度<用手扎量精度<用米尺测量精度。对于这三种测量方法我们说用米尺测量精确。

用米尺测量木头精确,但这个精确到底多精确,距离真值的误差有多大,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所谓精确是一个认为的测量过程比较而已,是一个相对的数值,而不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真值我们都无法知道,何谈测量的误差。

相比较米尺,我们做试验或者精细机械加工过程中的百分尺、千分尺要比米尺要精确,但是其却无法一次性的测量一个上米长度以上的木头,需要多次连续不断地进行测量累加,每一次累积过程中都会带来误差,因此即使使用了精度很高的千分尺,我们测量的木头高度是否就比米尺所测量的数值精确,不见得,而且也非常没有必要。

一个木头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性质的数值认识,其大约多高,我们通常希望知道其精确到厘米就刻意了,在精确不过毫米,如果精确到0.01毫米,大部分人感觉是非常没有必要,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不但不会被人认可,还可能被说成闲的蛋 疼 之人,或者是神经病。

上学时学曾经闲的无聊背过π的小数点后多少位小数,而且同学之间还比赛,甚至能够背的越多而沾沾自喜,可是我们真正用到π的时候需要的小数点是多少位呢,通常无非是3.14罢了,3.14相比较3.14159265356897932。。。。那个更精确,当然是后者,但我们在日常计算中为什么不用后者,因为大家知道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即可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精度高的并不一定就是要用到的。

闲扯了这么多无非想说的是精度高并不一定就被待见,精度低并不一定就不适用,看看我们的工控领域同样如此,我们在日常工作甚至工业控制中实质上都是粗略的控制罢了,真正的毫秒不差的控制工业中用不到,那就是尖端的航天测控精度也无非达到0.0001毫秒罢了,还有比这个微秒级别更精确的么,当然有,希望拥有么,当然希望,可是我们就是能够达到纳秒级别,对于我们的工业现状是否能够具备,是否有能力都实现,我们玄。

看看我们身边的工业控制,显示的各种参数数值无法是小数点后两位罢了,要求的控制时间无非是秒级别罢了。就是那些厂商宣传的毫秒级别的控制系统,在现实中是否真正的应用,是否真正的起到关键作用。。我们现在配备的电脑都是什么四核、八核的,处理速度可谓极高,可是我们的外设鼠标、键盘的的输入速度有多块内,无法还是秒级别,就是这个秒级别才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单纯的追求一个方精确对于一个系统是无用的或者说是花架子。

说道精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在日常的工业控制中何为严肃,现场维护仪表十多年,出来的各种仪表故障也说不清楚多少了,可是每次和工业沟通交涉这个仪表测量的准确与否时,都是嘻嘻哈哈的和稀泥,差不多、应该是、或许。。。。对于现场排查仪表故障也是如此,只要不出现大幅度的数据跳变就可以接受,至于现场仪表测量的准确度、误差距离真值的差距或者说这个数据是否精确,天知道。

说道仪表的测量是否精确,天知道,也不准确,因为有很多机构知道,起码省类的计量院知道,因为哪里的人员的职责就是校验所送检的仪表的准确度也就是精度,不过这种精度的确认只给你判断这块仪表的误差是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至于其准确的距离真值的差距,其也不知道,因此其校准的仪器设备本身就无法达到真值的精确测量。也就是其用来检验仪表本身精确度的仪器本身就不精确,那么校准的仪表精确度就可想而知。那为什么还要校准,因为其掌握着这些仪表设备能否在工业现场使用的大权,也即是计量院的设备仪器本身虽然不是真值但被看成真值,所以说他们的仪器是精确地,而送检的仪表设备是不精确地,但是这些不精确地仪表设备被校准后贴上标签,就变成精确地的了。由此精确只是一个相对的范畴认知,而不是绝对的追求本质。

嗨,说来说去,自己也糊涂了,大家凑乎看吧,不扯了。

网友K:
精准:精密准确之意。很难想象,粗制滥造的设备能达到精准测量。所以精密是准确的前提条件。精密是量具的物理本质,准确是量具的必要特性。

游标卡尺是精准的;分析天平无疑也是精准的……

一般意义上,作为其他被测量物的标准,就必须需要精准。例如实验室分析仪器、分析试剂。要测量结果准确,首先要求你用的量具是精准的。

不过由于客观原因,测量的目的不同,我们大多时候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做到绝对精准。实验室分析设备、试剂,我们常见到的化工厂化工原料合成时的控制温度要求必须精准,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室内温度控制、买卖称量质量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达到精准测量了。

网友L:
情人眼中出西施—说说您对测量“精准”的理解

我对精准的理解为,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做到准确无误。

网友M:
站楼层打地铺

网友N:
精确是工程师必须坚持的,坚决不容忽视的问题、、、

千分尺精确

数控刀具控制精确

各种工程计算要精确

位置控制要精确

网友O:
1.工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我眼中的精准是:非常准确;精确的。

2.什么工具是精准的?

  科技进步很快,工具没有最精准的,只有更精准的。真要说,那“电子读数的游标卡尺”算 一个吧。

3.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

  只要是测试,就必须精准。测试不能有半点马虎,关系到安全,得失,产品成败等。

4.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涉及到跟安全敏感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网友P:
活动很好,一定参与。

网友Q:
我的理解精准必须适用。比如木工做家俱一般精准到毫米,汽车的组装的冷板件一般到丝米,模具标准还要高一些。不适用的精准除了增加无效成本,就是做不出合格产品来。

网友R:
所谓精准个人认为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如国标,GB是所有生产厂家必须执行的强制规定,消费者就靠国家标准来评判贵公司产品质量,是否达到技术要求,是真的的符合标准就是精准,高于标准做为消费者当然高兴。非标的产品也在国家标准基础上,符合客户特求要求!工具的精准也是在国标基础上,在设备测量的误差单位内,测量工具根据不同的测量需要,划分不同等级产品供客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客户选择符合自己要求的测量或者更好的精确的设备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在一些行业比如化工、电力、航空航天等方面对精准的要求更高更严格,所谓差之分毫,相隔千里,这个是对精准的最好诠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一定要精准测量各种各样数据,为保障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网友S:
暖通行业测量主要是温度、湿度、风速等,这些关系到安全、能源方面的问题,需要最起码准确

网友T:
常规测量器具都不错!

网友U:
我 爱我的工具 。

网友V:
对于发展越来越迅速的工控事业来说,精准成为工业控制中最重要的部分。

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讲究的是迅速,精准。比如说iPhone4上组装的螺丝,机器人很难保持这么高的精度,只要没对准,iPhone4和机器人都将报废。

使用精准的仪器,工具,位置的控制也要精准,自动化离不开精准!

网友W:
爱护工具 就是爱护你自己。

网友:
精准就是非常准确,粗制滥造的设备能达到精准测量。所以精密是准确的前提条件。精密是量具的物理本质,准确是量具的必要特性。使用精准的仪器,工具,位置的控制也要精准,自动化离不开精准!

网友X:
真的 很精准 福禄克工作人员定时给我打电话

网友Y:
   爱护工具 就是爱护你自己

网友H:
工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各抒己见,什么工具是精准的、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话说这个精准的含义啊,个人认为就是满足现场要求的就是精准的。过分的要求准确度是浪费,满足不了现场要求的精准度--是选错了。同样,要求不高的地方,选择了高准确度的表--也是选错了,犹如大炮打蚊子-浪费了。

  测试的精准--应该是根据现场工艺要求来选择的。比如现场温度测量,工艺上差别一度就会造成大的影响,你选个误差5°的仪表,就是满足不了现场的要求,而你选个误差0.001度的,那也是浪费。

      所以总结一句话--根据现场工艺的要求,合理选择仪表,这才是精准的含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精准就是福禄克工程师冒险小游戏,单手按空格,走1000...

 位数还是少,666才算精准

网友Z:
真正的精准谁都达不到,我理解的精准是只要我们需要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是精准

网友X:
在一次进入外企的时候接触到福禄克的钳流表 ,感觉大气,使用起来很顺手。其实我最中意这一款表。

网友AA:
支持活动的开展,精准就是要有精确的测量工,福禄克的各种仪器设备都很精准,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T:
常用的有万用表、钳流标、温控仪、卡尺、千分尺、百分表、电流表。这些都要求要精准。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个小小的误差,可能酿成大祸,严重的机毁人亡。

网友Y:
精密准确之意。很难想象,粗制滥造的设备能达到精准测量。所以精密是准确的前提条件。精密是量具的物理本质,准确是量具的必要特性。

网友AB:
整天搞工程,咱的精准就是准确稳定,现场采集来的数据和现场情况相符合,并且稳定性能好。越精准越好,没有上限,越精准控制的效果就越好。我单位自己研发的一款仪表非常牛逼,有空拿来给大家炫耀炫耀。

所谓工具的精准就是工具的测量精度高,测量准确度高,误差小,稳定性好。我现在有三个福禄克仪表,一个信号仪,万用表,还有一个红外测温用的,买的时候是贵了点,用着好呀,精准,而且不容易坏。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特别是在高位和高压,或者低温低压力,甚至在一些有辐射的场所,一些仪表就会收到很大影响,甚至失准。选择仪表的时候要首先考虑使用环境和测量精度要求。

网友AC:
很喜欢在学习中,还可以游戏的感觉、望以后多搞些这样的活动

网友AD:
   情人眼里出西施,大概100个恋爱中的男人就有100个自己心目中的西施标准。对精准的理解也是如此,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甚至同一专业的不同人对精准的诠释不尽相同。

   作为一个成日与仪器仪表打交道的人,对计量器具的校准是最为熟悉了。一块仪表摆在眼前,只要看一眼它的标牌参数,向上溯源、向下传递的仪表为多少等级,用什么方法校验,几点校验步骤,怎样数据处理,检后如何调修等便会心中有数。这些仪器仪表就是计量器具。计量器具通常分为测量仪器仪表、称重仪器仪表等几大类,既有试验室的标准表,也有现场的监视表,还有随身携带的工具表。它们常用作计量检定装置的最高标准;用于监测现场设备的电流、电压、功率、电能、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的变化,称取物体重量,现场检查设备故障等。这些仪器仪表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机组的安全运行与经济效益,因而被喻为系统的“眼睛”。可以说,凡是涉及测量、称重范围的计量器具就需要精准,而且,计量部位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仪表的精准程度。例如,发电企业的关口电度表,是企业与供电公司进行电量核算的表计,如果电表一天少计一度电,对于接入110kV高压线路的用户侧而言,换算到一次侧一天就要少计十几万度电,一个月要少计几百万度电,企业因为电度表的超差而少收上网电费一百万元,可谓损失惨重。因此,每年一季度的关口表现场测试必不可少。同样,与之关联的母线电压互感器、线路电流互感器的在线误差测试以及PT二次压降测试都必须十分准确。而医疗器械中的血糖仪、血压计的校准,飞机制造中的数字化定位、大尺寸三维测量技术,关乎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更应恪守“精准”原则,力求将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

   大家知道,环境对生产流程与产品质量的影响很大。电磁场产生的谐波,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并使电能质量下降;高温高压环境会引起电气设备发热、风机产生涡流而密封性差;潮湿的现场会导致电气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发生相间短路的几率增大,还会降低蓄电池使用寿命。因此,现场安装谐波测试仪、温湿度计、压力计有利于值班人员监视机组的运行工况,一旦发现异常现象立即处理。由此可见,但凡对环境因素敏感的工业场合都离不开精准计量。

网友AE:
工程师眼中的精准是什么含义?什么工具是精准的、什么测试必须要精准、什么样的环境离不开精准?
1.精准的含义:首选我们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 ,顾名思义由于自己对她有感情,觉得对方无一处不是完美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讲,或许并不是这样,每个人衡量的标准不同,专业的不同,行业的不同,那对于精准的理解也就不同。就像我们工程师来讲,不外乎就是对测量数据的要求那样,越精确越好,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依我们的测量工具为准。

2.精准的工具大概就是这么几类:现场测量电压、电流、功率、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的仪表。再者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测量工具万用表、兆欧表、示波器等电气仪表还有机械测量转速表,震动测量仪表等。另外还有我们使用的卡尺、千分尺、百分表等.

3.至于讲什么测量必须要精准,我看在工作中只要用到的测量工具都要精准,如果不精准,会给公司带来好大的损失,甚至带来安全方面的人身伤害。

4.环境对测量的精准,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每一种仪表都有对环境的要求,像我们测量电气试验时对天气也有要求,天气的晴朗情况,干燥度,湿度等,还有一些对电磁干扰有影响的工具,都有要求,这些都必须精准。

网友AF:
情人眼中出西施即爱屋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