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cpu43412a?

楼主(2013-09-04):
现场用施耐德plc,冗余配置,现要更换辅控cpu,装上后打到运行,但run灯不亮怎么回事?如何处理?怎样进行逻辑组态的配置与下装?谢谢

网友A:
你那CPU需要下载程序的,配置和组态要和以前的CPU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CPU需要下载程序的,配置和组态要和以前的CPU一样的;

 这个知道,但对于一块新的cpu,怎样连接进行逻辑下装呢?

网友B(2013-12-23):
可以用MODBUS编程电缆插到CPU上直接下载,或者有NOE模块的话把模块上的MAC地址(16进制)转化为IP地址(10进制)后插入网线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ODBUS编程电缆插到CPU上直接下载,或者有...

 直接用MAC地址连

网友C(2014-01-27):
冗余配置,你把从站的CPU程序清掉,更换新模块以后,再传输一下程序即可。加我QQ2326421430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D(2014-04-05):
用MODBUS编程电缆插到CPU上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