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怎么读写wincc外部变量?

楼主(2013-09-04):
我想在VB6.0中读写wincc变量,现在能读到wincc上的内部变量,但外部变量读不到。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WinCC As Object

   Set WinCC = CreateObject("WinCC-Runtime-Project")

   text1.text = WinCC.GetValue("NewTag_1")

end Sub

有哪位会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做的已经够深的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你用wincc的dde功能,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将是非常的简单

VB里设置DDE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B:
使用OPC会更方便啊,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