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plc可以实现,继电器却不能实现,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3-09-04):
单按钮控制正反转,KM1正转,KM2反转。

用PLC实验,按一下正转,再按反转,再按正转,可以实现正反转互换。

用继电器实验,KA1  KM2不吸合。哪里出错了?还是我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A:
继电器实验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你检查线路看下 按键按下时间加长点(按下不动)

网友B:
一句话就能解释原因,当第二次按下SB1时候KA1动作同时KA3失电断开,KA1线圈缺乏了必须是KA3是闭合状态KA1才能启动的条件。

网友C:
第一次按KA2吸合,KM1吸合正转,第二次按KA1是吸合不了的

网友D:
   硬件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触点动作时间是有时差的,而PLC得的同一变量的常开与常闭动作时间的同步的。即:继电器线圈得电动作,其常闭触点先断开,而常开触点后吸合,继电器线圈失电断开时,其常开触点先由闭合变断开,而常闭触点后由断开变闭合。而PLC的位变量(如M0.0)得电(即使M0.0=1),其M0.0的常开与常闭触点是同时动作,即无时间差。从上面梯形图,对PLC是对的,动作无误。而将此逻辑变为硬件继电器控制线路,即使电路接线正确,由于常开常闭触点的动作时间差,会造成KA1  KM2不吸合现象:

  第一次按SB按钮,KA1不动而KA2吸合自锁,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1得电吸合且自锁。第二次按SB,由于KA3已闭合,KA2不动,KA1应得电吸合,但由于KA1 的常闭触点先断开,使KA3失电断开,KA3的常开触点立即由闭合变断开,而此时的KA1的常开触点还没有闭合上(即不起自锁作用),故使KA1立即断开,即KA1不动,从而导致KM2也不动。

  要想解决这个动作时间争态问题,应这样处理:1、KA1与KA2选用小型灵敏继电器,KA3要选用动作时间较慢的不太灵敏的继电器。2、如果继电器是直流的,可在KA3的常开触点上并接一个电容器,用它的作用:当KA3常开触点当由闭合变断开时,由于电容作用可使KA3的触点断开时间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继电器的常开与常闭触点动作时间是有时差的,...

感谢 !!!接了N次线了 都是一个问题,KA2吸和KA1不吸合,还以为电路或者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E:
   其实说来这就是接触器吸合时反应快慢还有触头间的竞争引起!

   所不是所有的 PLC 的梯形图转成接触器控制正常,你要是在每个按钮加时间继电器就有可能实现你说的控制 !

网友F:
这是两种操作系统。对同一个指令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