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走不准的原因

楼主(2013-09-04):
其实步进电机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差,如果步进电机用得好,用伺服电机反到会不怎么顺手,步进电机有优势在于,编程简单,接线少,故障也少,扭力大,现在的步进电机最高能达到60000脉冲数,这个精度够可以了。转速也有的能达到3000转的,一般都能达到600转。

步进电机一般说是能达到600转,其实是达不到这个转速的,厂家说是600转,在使用过程中达到500转就不错了。一般情况下,机器能转到500转,其实也是很快的了。再快了可能就会堵转,电机就象卡死了一样的响,这就是速度过高,电机转不过来。发生这种现象,解决的办法是:1、降低最高运行频率;2、调高加减速时间;3、降低启动频率;4、把细分数调高一个档位。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扭力成反比,转速越快,扭力越小。当然这在选型的时候很重要,不在小马拉大车。选型大一点没关系,小了或者刚好就真是不行,失步多为电机小了,机械过重,造成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驱动信号脉冲多为24V串2K电阻。一般厂家都推荐电阻为1.8K~2K。其实用2K电阻的时候,脉冲电压只有2.2V。后来选用1.5K电阻。这个问题是通过实践得来的,也是有一台电机走不顺,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换了一个电阻就好了。一般情况下,光耦可以承受24V的,特别是没有电阻的时候,直接接上去也能用。当然了,装一个电阻更好。

步进电机失步,其实机械原因也有很多,丝杆轴承没有装好,丝杆磨损,导轨磨损都能让机械走不准,还有原点开关的好坏,直接影响精度。

程序出现争位现象,就是加工完成后,程序有时还能运行加工程序来回原位,回原点程序没有接通。这样直接造成累计误差,后来通过长时间的监控才发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圴布分度的机器里面。看到论坛里面好多讲累计误差的。

步进电机如果因为负载过大,而产生惯性,这样的情况多是走过头了。点动指令是走不准的,特别是用点动回原点,那是大错特错。点动的开停是一个完全的90度直角,启停相当于急刹车,想想也是停不住的了。所以回原点一定还是要用回原点指令。

电机电流不要调到额定电流,一般小一个档位,额定6A的,调整到5.5A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的扭力也够,温度也会很高。步进电机虽说可以达到80度,但温度太高了,还是影响磁场的。

网友A(2015-09-15):
经验之谈。。。。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