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架空线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9-04):
各位老师你们好!
   公司新建一座日处理原矿6000T的选矿厂,包括碎矿、磨矿、磁选三大系列,初步计算装机容量6000KVA。单台设备最大功率为3645球磨机1000KW两台一次磨矿。距离矿区最近直线距离12.5Km有一座35KV变电站,站内现有两台主变8000KVA、6300KVA,计划将6300调换为10000KVA,原来8000的这台专供选厂使用。初步计划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根据选矿流程的不同,实际运行负荷大概在65-75%左右)如果可行,架空线路的线径怎么选择?(单线?双线?)这个过程肯定要计算线路损耗、电压降等一系列参数。
   公司本着少投资多办事的原则,尽量减少前期投资。当初曾计划由距离较远的110KV变电站引入电源,自建一座35KV变电站,因投资过大,施工周期过长而放弃此方案(当初计划处理量为10000T,因各种原因只能减小到6000T)。
   希望各位老师、前辈能抽出点时间,尽量给出一个相对详细的答案。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方案看起来可行,最好是找设计院人员看看,工程的事情没小事,精确是必须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用户,按理来说供电局会主动把线驾到你们厂区的,你们不用考虑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案看起来可行,最好是找设计院人员看看,工程的事情没...

  感谢回复!按说这样的工程是需要一个整体、完善的设计的,从矿石的性质、储量到工艺流程、设备选型、经济分析等等,老板为了省钱,这些细节都省略或者简化了。昨天上午实地去考察了下水、电、路等基础工程情况,到现在只有一个粗略的方案。正如您所说的,工程的事情没小事,精确是必须的。而现在许多数据都比较模糊,让我无从下手。我们的想法是尽可能的把前期工作做细做实,但是老板比较独断专行,且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呵呵,本来不应该说这些的,还是自己能力有限,或者说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用户,按理来说供电局会主动把线驾到你们厂区...

    我们是用户,经过与电业部门的多次协商,关于上电这项工程,还是需要以公司为主去解决,方案我们自己出,施工由当地电业局完成。

    因为各方面的数据模糊,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方案存在缺陷,甚至是错误,到时候会影响到正常生产。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也许现在的一个小疏忽,就会造成以后无法挽回的损失。

楼主:
  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比较信服的答案。这段时间,因为供电的问题,方案一再修改,大致估算了一下选厂的实际使用负荷7500KW,基本上是使用10KV线路供电,也就是说,矿区35KV变电站不建设。

楼主:
   查阅相关资料,10KV供电线路的供电半径不超过15Km,供电负荷不超出3000KVA,依据这样,先前的方案肯定不能满足实际生产要求。另外,选厂单台最大功率为1000KW,而且是重载负荷,那是否会存在无法启动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阅相关资料,10KV供电线路的供电半径不超过...

那就麻烦了,一般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变压器应能承受住这种冲击,直接启动的电动机中最大的一台的变压器容量,一般不应超过变压器容量的30%左右。

供电负荷不超出3000KVA  那岂不是1000kw磨矿机也起不来!

如果是这样楼主就考虑35KV架空线路吧,不过价格上肯定更加昂贵,35KV对地和建筑物高度要求更高,得用铁塔架线,不过现在也有那种金属线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