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一直报BRAKE FLT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9-04):
变频器报BRAKE FLT故障 制动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 过热继电器 制动反馈(机械限位)都已更换 故障依然无法排除 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表达得不是很清楚

制动回路一般由直流母线、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组成

网友B:
有一样你没换----变频器,换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B:
BRAKE FLT 制动故障 = 丢失应答信号(在制动运行或正常
运行)时间超过 BRAKE FLT TD (参数 67.2) 的
延时时间时传动跳闸。
检查制动接触器运行。
检查数字输出抱闸松开(DO1=默认值)
到接触器的连线。
检查制动确认信号与 DI1的连线

网友B:
转矩故障(TORQ FLT)的原因是:
如果速度误差 SPEED ERROR 高于SP DEV LEV 的时间超过了TORQ FLT TD,传动将由于TORQ FLT 跳闸。

故障说明速度误差太大,解决办法可能是:
1. 检查减速斜坡时间。
2. 检查转矩和电流极限的设置。
3. 检查转矩监控(组)的参数设置。
4.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5. 检查脉冲编码器(A 和 B)与RTAC 模块的连接(如果选用的话)。

网友C:
H2W 美国H2W电器元件、H2W线性马达、H2W电机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优惠供应美国H2W电器元件、H2W电机、H2W线性马达、H2W步进电机等产品。

美国H2W公司专注于设计和生产运动控制领域内的线性和旋转运动产品近八十年,H2W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和最好的质量为客户运动控制方面的需求提供最高性价比的服务。H2W公司提供全系列的线性电气马达,包括单/双轴线性步进电机、直流有刷/无刷线性马达,音圈执行器和交流感应马达。H2W公司的线性马达驱动定位平台是单/多轴闭环伺服场合的理想选择,H2W公司同时有全系列的滚珠丝杠和皮带传动定位平台。结合伺服放大器、电源以及可编程运动控制器可以满足客户多种需求。H2W公司其他的运动控制产品还包括:有限转角力矩电动机、三相无刷旋转伺服马达(可配数字伺服放大器和永磁线性制动器)等。H2W公司也提供多种电磁装置如磁栅尺、直动式或旋转式运动装置。美国H2W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半导体、医药、航空航天、物料输送、汽车、无尘室、包装、骑乘式游乐设施… …

产品主要包括:

LINEAR MOTORS—线性马达含VOICE COIL LINEAR ACTUATORS-音圈线性执行器,DC LINEAR BRUSHLESS MOTORS—直流线性无刷电机,DC LINEAR BRUSH MOTORS—直流线性有刷电机,SINGLE AXIS LINEAR STEPPER MOTORS—单轴线性步进电机,DUAL AXIS LINEAR STEPPER MOTORS—双轴线性步进电机,AC LINEAR INDUCTION MOTORS—交流线性感应电机; LINEAR MOTOR DRIVEN POSITIONING STAGES—线性马达驱动定位平台包括SR POSITIONING STAGE—SR型定位平台 适合较轻的负载,DR POSITIONING STAGE—DR型定位平台 适合重型负载,XR POSITIONING STAGE—XR型定位平台 适合短行程线性伺服领域,最大行程为12英寸,AB POSITIONING STAGE—AB型定位平台 高精度型适合高端定位领域, SC POSITIONING STAGE—SC 型定位平台 适合低速,高压线性伺服领域,BL POSITIONING STAGE—BL 型定位平台 适合高速,长行程线性伺服领域, MULYI-AXIS GANTRY SYSTEMS—多轴型传动定位平台 ROTARY MOTOR—旋转电机含LIMITED ANGLE TORQUE MOTOR—有限转角力矩电机,适合紧凑型,转角<180º,旋转闭环伺服领域,3PHASE ROTARY BRUSHLESS SERVO MOTORS—三相旋转无刷伺服电机

BELT DRIVEN STAGES—带式传动定位平台 即BL系列 可以从低于0.001英寸/秒的速度增加到高于100英寸/秒的速度,可以支持134英寸的行程,使用滑轮系统,使用寿命长,可作水平或垂直运转。运行安静,高速率,低能耗,长寿命,维护成本低,可选配线性编码器,缆载体,风机,两只轴承,便于电机安装。在贴装设备、部件输送设备、高压水切割机、激光切割/蚀刻机和高速缝纫机等领域应用较多。

LINEAR PERMANENT MAGNET BRAKE—线性永磁制动器 可失效保护,低能耗,高效能,免维护,值得信赖。3 PHASE BRUSHLESS DIGITAL SERVO AMPLIFIER—三相无刷数字伺服放大器, 适用接口 CAN-BUS,PROFIBUS,RS232 ,功率范围1KVA—22KVA,可编程。

型号列举:STS-1220-AP2、STS-1220-AP1、STS-、STS-1220、NCC01-04-001-1X、NCC01-07-001-1R、NCC01-09-001-1NH、NCC03-14-010-1SL、NCC03-15-050-2X 、NCC04-10-005-1X、NCC05-11-011-1X 、NCC05-18-060-2X 、NCC06-08-005-2X 、NCC06-60-500-1X、NCC08-34-250-2X 、NCC10-15-023-1X 、NCC12-60-1000-2X 、NCC20-18-020-1X 、NCC52-20-020-1X、NCM01-08-008-3X、NCM01-07-001-2X 、NCM02-05-005-4JB、NCM03-06-005-5JB 、NCM04-25-250-2LVE 、NCM05-28-180-2LB、NCM05-23-100-3LB 、NCM05-08-005-2JB 、NCM06-06-004-3JB、NCM08-25-100-2LB、NCM10-15-020-2LB、NCM15-15-032-2LB、NCM30-25-090-2LB、VCS01-001-CR-001、VCS05-011-LB-01、VCS10-023-BS-01、VCS06-005-BS-12、VCS05-060-BS-01、VCS05-060-BS-12、VCS08-225-LB-01、VCS10-027-CR-001、VMS10-020-LB-12、VMS05-180-LB-12、VCS05-060-AB-01……,该产品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如您有意购买,欢迎来电咨询!

美国H2W电器元件、H2W电机、H2W线性马达、H2W步进电机

28.ELAU 德国ELAU伺服电机、ELAU控制器、ELAU驱动器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优惠供应德国ELAU伺服电机、ELAU控制器、ELAU驱动器,ELAU变频控制。

德国ELAU公司在业界率先开发的集成式伺服电机/驱动装置PacDrive创新地将控制器、数字式伺服驱动器、智能电机以及人机界面等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使电动机自动参数化,每个ELAU伺服驱动和ELAU伺服电机能够由一个控制器通过网络精确地同步进行,一台PacDrive 控制器最多可控制99台伺服电动机/驱动装置,通过一个中心参数即可完成全部数据存取,极大地方便了用户使用,大大降低了能耗。全球有超过25000套ELAU伺服驱动系统在运行。

代表型号如下:PacDrive Max-4、Tm、 C200、P600、SCL-055、PacDrive、SR-058、SM-100、SB-205、MC-4/10、SB145/30/22/05/24/S/01/64EAKN..

型号列举:SM100-、SM100/30-、SM100/30/080-、SM100/30/080/P0/45/S1/B1、SM100/40-、SM100/40/050-、SM100/40/050/P1/44/S1/B1、SM100/50-、SM100/50/030/P0/45/S1/B1、SM070-、SM070/60/020/P0/45/S1/B1、SM070/60-、SM140-、SM140/30-、SM140/30/370-、SM140/30/370/P1/44/S1/B1、SM140/30/210/P1/45/S1/B0、SM140/30/120/P1/44/S1/B0、SM140/30/120-、SM140/30/210-、SM140/30/290-、SH140-、SM100/40/080-、SH070-、SH070/60010-、SH070/60020-、SH100-、SH100/40-、SH100/40/080-、SH100/40/060-、SH-140/30-、SH140/30330-、SH-100/50-、SH-100/50/030-、MC-4-、MC-4/11、MC-4/N、PS-4、C400-、BT-4-、MAX-4-、MAX-4/11、MAX-5-、MS140-、SRS50-、E-FB-071、E-FB-066、BM-2-、PMC2-、PMC2/11-、PMC2/11/25、PMC2/11/08、PMC2/11/05、SB105-、SB105/30-、SB105/30/04/0519SR164/EAKN、SB105/40-、SB105/40/04/0519SR164、SB145-、SB145/30-、SB145/30/15-、SB105/3008/05/19/P/01/64/EAKN、SB105/30/08-、SB205-、SB205/30-、SCL055-、SCL055/30010-、SCL055/30010/A/30/AA/BB/01/002……,该产品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如您有意购买,欢迎来电咨询!

德国ELAU伺服电机、ELAU控制器、ELAU驱动器,ELAU变频控制

29.KAMAN 美国KAMAN轴承 KAMAN电机、KAMAN传感器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优惠供应美国KAMAN轴承、KAMAN传感器。

KAMAN卡曼的测量制度,是业绩的行业领导者,是世界上领先的高性能非接触位置传感器。即使我们做出测量而不触及目标,我们的传感器能够解决的立场改变了亚原子水平。许多操作在极端环境下的压力和温度。许多配置和内置专为OEM应用。

美国KAMAN公司由发明家Charles Kaman先生于1945年创立,旗下的KAMAN MEASURING SYSTEMS公司专业生产高性能,高精度的非接触式位置测量产品,并且迅速成为行业领导者。KAMAN公司立足于每个各户的个性化需求,以雄厚的技术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KAMAN在涡电流EDDY CURRENT测量技术领域有超过三十年的行业经验,基于他们的丰富经验,他们有多系列的现货供应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迅速订做。KAMAN技术的优点体现在:非常稳定,精度高,可重复性好;尤其适合金属测量;抗潮湿、灰尘和其他污染物。KAMAN传感器尤其适合苛刻的工况,有些特制产品在高温高压中同样可以发挥卓越性能。

美国KAMAN产品的特点:

涡电流技术的领导者;

在位置测量领域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 ;

标准产品的规格非常齐全 ;

特制产品可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性能稳定,可重复精度高;

可达到次纳米的精度;

坚固,绝对可靠;

主要产品为:

KD-2300 MULTI-VIT MULTI-PURPOSE POSITION SENSING 测量范围0.020-2.0英寸,精度0.01%,线性度±0.5-±1%,频响50KHZ;

KD-2440 HIGH-PRECISION PROXIMITY MEASURING SYSTEM 精度可到12微英寸,校准容易,低能耗,尤其适用于材质为铁的测量,输入电压12或24VDC,极低的开关磁滞;

SERIES 8000-MODULAR RACK-MOUNTED MULTICHANNEL POSITION SENSING 精度高于10微英寸,可选配16只标准传感器,扩展模块可提供总合/比照,双设定点,电压和电流转换,和动态测量;

SMU-9000/9200 FLEXIBLE SYSTEM FOR OEM APPLICATION 信噪比为1PPM,精度0.1%,能耗低,每通道低于40MW;

KD-5100 DIFFERENTIAL SUPER HIGH PRECISION  精度可达纳米级,高灵敏性 10V/MIL(394mV/µm);

DIT-5200 DIFFERENTIAL IMPEDANCE TRANSDUCER 纳米级精度,热稳定性 ±0.03% FS/°C,零负荷时±0.005% FS/°C.,线性度0.1%;

KµDA - Kaman's micro digital advantage 按钮校准,操作方便,数字过滤,快速取样,达10000/秒,操作温度可达200°C,支持RS232和RS485端口;

GageProx™- Fixed-gain linear inductive analog proximity sensors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此处内容被屏蔽>lforming and low-cost applications 尤其适用于含铁材质,防护等级IP67;

ThreadChecker™ - An application-specific version of GageProx designed to check thread presence 两种规格传感器 4MM和5.8MM,IP67防护;

Sensors - Advanced family of high-precision position sensors 测量范围0.002—2.5英寸,不锈钢或PEEK外壳,环保型设计,高速模拟量或数字量信号调节器。

型号列举:传感器:P/N 850904-D003;KD2300-.SSU;KD2446-5CM;KD2300.5SU;测量系统盒子:M/N KD2300-5SU;探头:S/N:0204196;P/N:850904-D003;P/N KD2300-5SU;位移传感器:850904-D003;KD2300-5SU;电涡流传感器:KD-5100;KD-5100-15N;电机:CDP-3326 MTR1/2HP 1750RPM;sensor:KD2440-9CM;KD2440-5CM;插头KD2440……,该产品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如您有意购买,欢迎来电咨询!

美国KAMAN轴承、KAMAN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你没换----变频器,换了估计就好了。

 变频器内部电路板都已换掉 铜板 风扇之类的都不用换吧 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D(2013-10-07):
处理的结果呢?没将制动应答改为内部应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