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参数调试

楼主(2013-09-04):
ATV38如何调整参数实现端子控制:端子给运行信号后,变频器按设定好的频率运行。

网友A:
你是什么信号在调节频率?

4~20mA还是1~10V?还是通信控制频率?

楼主:
没有频率控制信号,频率由变频器内部设置好,使用中不需要调整的。

网友B:
没有ATV38的,有个21的资料看看

估计你说的是段速控制吧

网友C:
用个中文操作图形终端,在“应用”--“输入输出”里定义IL3,IL4,IL5等端子

楼主:
不是段速控制,是变频器端子接正转,变频器自动升频到设定频率,端子断开,变频器减速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