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有符号32位寄存器采用索引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威纶通有符号32位寄存器采用索引寄存器的问题

见下图:

其中0002为LW9230,*****为LW0加INDEX16索引寄存器,当数值小时,LW9230值从0~9十个便宜量对应LW0对应的偏移寄存器的值都是正确的,当数值较大是,就显示星号了,这种数值乱码,说明显示的是16位的数,后一位为32位数值的高16位吧,显示就错了,我的问题是,32的数值就没有办法直接用所以寄存器显示了吗?只能用于16的数值吗?(我说的是直接使用,使用数位转换当然可以使用)

网友A:
看到了顶一个,维纶通的不了解啊

网友B:
星号这个显示你选择了什么类型?是32位吗?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用特殊方法解决,和PLC一样,只支持16位数据处理,32位要进行分配处理后才能直接处理成功

网友(2024-11-30):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