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分度不均匀问题

楼主(2013-09-05):
步进电机86HS9860A4J  驱动器MA860 H  用步进电机进行分度 细分为256 把一个圆分成36等分  为什么有时准有时不准 还有这种情况 第一个等分开始慢慢开始少走到第10等分时偏了3分之一 到第11等分是又会开始慢慢多走到第20等分时刚好又对准了 齿轮比为1比1  负载是直径15CM的圆铁 同步带传动 同设备上另一台步进电机就好好的 送料的 精度在20丝之内  2个驱动器在一起 应该不会是干扰问题  问题搞了快半个月了 请各位高人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先去掉细分。看看问题是处在细分还是其他上面。

你试过了没有?

网友B:
估计是步进电机失步了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较低   建议启动时使用低启动频率,启动后再转入高频率 可防止失步现象出现  ;如果要验证的话 可以先整体使用低频率试试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步进电机失步了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较低   ...

DRVI 相对定位应该有加减速吧 下次试试

网友C(2014-01-17):
可能是加速度太高,导致部分失步,另外速度给定脉冲不可靠受到干扰,导致有时丢脉冲,有时不丢,减少控制引线长度、增加上拉电阻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