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块不能修改

楼主(2013-09-05):
请教大神!下面这个程序原来用s7-300打开就可以修改数据。现在打开好像变成只读模式了,只能看和监控数据不能修改也改动不了!怎么点击都没用!键盘输入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反应!请问要怎么办才能恢复!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修改“IN”的速度,现在键盘怎么动都没用不能删除也不能修改!求指教!

网友A:
打开的方式对吗?什么模式下;

网友B:
  什么只读模式? S7 软件没有只读模式或是写模式,只是 PLC 上有 RUN, RUN-P,两个开关,一个可在线修改,一个是不可以

  你所说的键盘不能动作又是什么意思?不能删除?你是在线还是断线时操作

楼主:
是离线的!我要修改“IN"里面的数据调整速度,但是鼠标点击到IN的位置想把-3.500000e+000改成-3.000000e+000,修改不了,不能删除页不能修改!

网友C:
离线的情况,三菱才有这样的模式,西门子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楼主:

你的程序被保护了,需要接触程序块的保护才可以修改

你可以查看一下我的《西门子PLC密码三种保护级别和程序块加密方法 》这个帖子,讲了两方面的内容:

1、PLC程序的保护,其设置有如下三种保护级别:

[*]保护级别1:符合默认值

[*]保护级别2:只读访问方式

[*]保护级别3:不可读写访问方式

2、FB、FC、OB等块的保护方法及解除块保护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程序被保护了,需要接触程序块的保护才可以修...

谢了!哥们!

网友E:
程序所在的文件夹是不是设置了“只读”属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所在的文件夹是不是设置了“只读”属性了?

你太犀利了!就是被人在文件夹设置了只读属性!终于被我设置回来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