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路可以等效吗?该如何等效?

楼主(2013-09-05):
参见下图中的电路,把二极管当作理想的单向导通元件后右边的单相电路中上下图可以等效,那左边的三相电路上下图可以等效吗?该如何等效?

网友A:
左边的三相电路上下图如此等效   怎么感觉不成立似的

欢迎高人来评说

网友B:
等效得通过功率守恒来计算。

楼主:
仔细考虑了一下,左边的确不能等效,因为相电流波形在上面的接法中出现了缺口,如果从两种接法产生的有功功率一样的角度来等效R和R3应该是有个对应比值的

网友C:
   这个复杂的等效电路不会,找高级工或是技师来吧 !

网友D:
如果是计算三相功率,当然可以等效了。不管是用星还是角接法。

楼主:
假如左图上面电路在A,B,C串一电阻Rx,再计算R上的功率可否象在下面电路串一电阻Rx再计算三个R3的功率一样进行计算?把Rx换成电阻,电感,电容复合而成的二端原件又如何计算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左图上面电路在A,B,C串一电阻Rx,再计算R上的...

 如果是仅仅计算功率,即使在ABC中串入电阻,也是能等效到下面电路图串电阻的。

但如果电路含电容、电感负载等效起来应该非常麻烦,建议拆分成两部分转换为功率等效,方便计算。

建议做电路仿真,方便快捷,不去自己做大量的数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