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操作安全规范

楼主(2013-09-05):
三坐标作为一种通用测量机,具有很高的测量精度和测量效率,并且操作方便,可实现在线测量等众多优点,已经在现代工业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操作或者维护人员必须悉知三坐标相关知识并具有相关经验后方可进行实际操作。否则,可能造成设备及附件损坏、人身伤害等危险情况。因此,使用三坐标时,应该注意以下安全事项?
    一、全局安全注意事项:
    1、请在使用测量机进行操作时,尽量勿使将身体或者局部置于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量空间内,尤其是将头部置于Z 轴的底部。
    2、在待机或运行过程中,严禁操作人员倚靠或坐在测量机上。
    3、严禁在测量机的导轨上放置任何物品,特别是有油污的物体。
    4、在放置(或取下)被测工件前请先移动测量机到安全位置,然后按下紧急开关,再放置(或取下)被测工件到指定位置。
    5、当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针受到意外撞击时,三坐标会自动停止进行保护,但当测座或者测头以及Z 轴意外撞击到物体时,可能会造成设备及附件的损坏,请保证在所有意外碰撞前按下紧急开关。
    6、请勿将三坐标测量机放置于振动干扰的环境。
    二、测量过程中安全注意事项:
    1. 在使用测量机之前,请认真检查影响测量机运动或测量的工具工装、零件及被测工件。
    2. 尽量勿使用身体的任何部位移动自动型的测量机。
    3. 在运行新编制程序时,请先使用低速进行试运行,并紧密关注实际的运行情况。
    4. 测量过程中,禁止将除测量工件外的任何物体放置在测量空间内。
    7. 禁止自行设置更改能保护坐标测量机安全的硬件或软件参数。
    8. 工作台面上镶有M10 的螺纹孔,用以装夹工件,最大扭矩请勿大于18 N•M。
    三、电器使用安全规范:
    1. 确认电器系统的电缆线接地良好并可靠。
    2. 确认所有电缆线都在电缆线保护套管内。
    3. 确认加长的电缆线表面无破损,内部的电缆线无外漏。
    4. 电器系统及所有电缆线禁止接近有水或者油的区域,若测量机周围存在水或油,请立即对现场进行清理。
    5. 请勿使用湿手触摸或接触电器元件或电气设备。
    6. 在没有专业人员进行指导的情况下,请勿擅自打开电器柜门,对电器系统进行拆装维护。
    四、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 在对空气处理元件进行维护时,请先断开主气路,然后根据《气动元件维护说明书》进行相关操作,或者在请教对气动元件十分熟悉的操作者后进行相关操作,或者在对气动元件十分熟悉的操作者的指导下进行相关操作。
    2. 在对测头及附件进行维护时,请先断开主电源电路,在认真读取并了解了《测头及附件维护说明》后,方可进行操作,或者在请教对测头及附件十分熟悉的操作者后进行相关操作,或者在对测头及附件十分熟悉的操作者的指导下进行相关操作。
    3. 在对测量机整机进行维护时,请在认真阅读《三坐标测量机使用维护说明》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或者请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