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烧了

楼主(2013-09-05):
        客户寄回来一2KW伺服,说没反应了,本人上电试了一下,的确驱动器不显示了,于是便当死马医打开看了看,哦,大发现,在L1接线柱的背侧印刷版被烧断了,但是吧找不到驱动器的电路图,不好查,估计整流桥也被烧坏了,你们说呢,高手们!?

图片看回帖!!

楼主:
在L1的印刷版背侧,有烧断

楼主:
请问谁有台达这伺服详细的电路图啊,发一份,谢谢谢!!!

楼主:
这是具体型号!噢噢噢噢

网友A:
如果FA产品不坏,那不是一直用下去?

网友B:
这个还是发厂家维修比较合适,台达总部售后服务很好的,到中达电通官网维修申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发厂家维修比较合适,台达总部售后服务很好的,到...

网友D:
测量整流桥是否损坏;测量限流电阻是否烧断;测量电解电容是否击穿。这还用电路图吗?坏了换新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整流桥是否损坏;测量限流电阻是否烧断;测量电解电容...

 高手好,关键是那个电容太多了,电阻也不少,我是想找找图纸,但是吧伺服说明书里的图纸只是一个理论图,

想找一份类似于这样的图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你把烧断的铜膜用细铜丝焊起来试试,如果还烧建议返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你把烧断的铜膜用细铜丝焊起来试试,如果还...

1、“ 在L1接线柱的背侧印刷版被烧断了”,是脱焊造成接触不良烧的;

2、可以按ShowMotion的说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你把烧断的铜膜用细铜丝焊起来试试,如果还...

 已经试过了,把烧断的部分重新接一导线,通电一试,冒烟了,立马断电,想找份具体电路图,逐个量量,检查检查,没有具体的图纸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

  已经试过了,把烧断的部分重新接一导线,通电一试,冒烟了,立马断电,想找份具体电路图,逐个量量,检查检查,没有具体的图纸参考!

   伺服高手们谁有图纸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 把烧断的部分重新接一导线,通电一试,冒烟了,...

1、 “把烧断的部分重新接一导线”后,应该检测一下,有没有功率管击穿短路的问题;

2、功率管不需要图,就能找到;

3、直流部的大电解电容,不需要图,就能找到;

4、有很多典型元器件,是不需要图就能找见的,看来是缺乏维修的基本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烧断的部...

 刘老说的是!

        学生只是会用伺服做定位控制,PLC做个程序什么的,至于修这玩意,真缺乏经验,我估计带我的师傅,(天津自动化研究所退下来的)也没拆开过,坏了同样是发回厂家,维修!

       刘老给推荐点书或是刘老传授点维修这类东西的经验,好不好啊 ?

       请赐教!!!

网友G:
有没有大图,我们专业维修,可以一块看看。

网友H:
呵呵,楼主这种学习的精神值得洒家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