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3-09-05):
请教:运料小车在轨道上运行,如何使其能够平稳启停?

 运料小车是轮面与轨道接触,没有齿轮齿条

楼主:
补充一下,采用的是变频电机

网友A:
有刹车吗?

网友B:
通过加减速时间!!!!!!

网友C:
把加减速时间尽可能设小,前提是不会报警。

网友D:
制动电阻,刹车必须品

加减速时间也是必须的

网友E:
制动电阻,加变频器,

网友F:
按工艺要求设置加减速时间就实现你的目的了。

网友G:
我可是跟4楼的意见是相反的。建议 延长 加减速时间。要停车的话提前很多就开始减速。生活经验就足够判断了。你站在公交车上,司机猛的加油,你往后倒。司机猛的刹车你往前倒。司机慢慢加速慢慢减速就平平稳稳的可以站着。

网友H:
所谓平稳启停,说的是感觉,其实是指加速度!

同样一个速度变化,时间越长越好。

建议用多段速来做吧,多做几个检测小车位置的接近/光电什么的,

譬如叫第一减速时间,第二减速时间,神马的。

(用单一减速时间可能会有小车不到位,或过冲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