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安川伺服电机如何做到同步

楼主(2013-09-05):
有一变位机,采用头尾架结构,由于工件较重,头侧和尾侧全都采用安川伺服电机,现想请教如何保持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A:
使用运动控制器电子凸轮,要求低点,就电子齿轮,前者位置同步,后者速度同步!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同步需要控制器来实现的,不知道您使用的是什么上位机,如果是安川的控制器有同步控制的功能,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一下两轴同时发指令。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