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号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3-09-05):
ABB 3HAC028359-001

ABB将内部的元件都编号了,这些编号使用的什么规则。

网友A:
ABB[DSQC系列]3HAC020537-001

这个没有查出来!

网友B:
官网查到的应该是条数据线参数在下面不懂鸟语翻译不了……

传送门:http://www.abb.com.cn/productdetails/ABB.PARTS.SEROP3HAC028359-001

Product ID:3HAC028359-001

ABB Type Designation:-

Catalog Description:HARNESS SP STATIONARY GUN

分类

零部件» Robotics Service » Arc Welding & Robot Periherals » Common Parts for Arc Welding & Robot Periherals

附加信息

ABB Type Designation:-

Catalog Description:HARNESS SP STATIONARY GUN

Country of Origin:Sweden (SE)

Customs Tariff Number:84799080

Gross Weight:4.020 kg

Invoice Description:HARNESS SP STATIONARY GUN

Made To Order:No

Minimum Order Quantity:1.000 piece

Part Type:New

Product Name:HARNESS SP STATIONARY GUN

Product Net Weight:4.020 kg

Quote Only:No

Selling Unit of Measure:piece

Stocked At (Warehouses):Central Stock Eur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