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量救星!低成本自制移动电源

楼主(2013-09-05):
<导读>还在为手机电量不足而担心吗?还在为买不到合适的移动电源而苦恼吗?不如来自己做一个吧!不管你带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样的接口,都可以用它来充电,充几部手机都毫无压力,还在犹豫什么,赶紧动手吧!

楼主:
现在的手机啊,屏幕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娱乐化,然后为了薄如纸张,电池就越来越不经用了。为了能长时间使用手机,很多人都开始购买了第二块电池,但是往往也不够用,某些不能跟换电池的手机用户就更惨了。所以,移动电源就开始大行其道了。

楼主:
总体上这个移动电源有这么四个部分构成:充电,升压,保护和电池。首先,电池一般都是用可充电的锂电池,以片状的锂聚合物电池还有18650封装的标准锂电用的最多。根据情况,通过并联来提高容量,延长使用时间。然后,有一个充电电路为电池充电,一般设定为了充电方便和效率考虑,都使用标准的5V电源,接口为MINI USB,通过专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和管理锂电池的充电动作。升压部分,是把锂电池的输出电压,从平均3.7V电压提升到5V,来输出到外部供电,因为现在基本都是开关电路控制,效率很高,线路本身的损耗可以忽略。保护部分有单独接入的,也有集成在充电放电部分里面的,主要防止短路和过冲过放,这些动作都会影响到锂电池的安全性和寿命。

楼主:
DIY移动电源:

楼主:
1、锂电池盒

这是网上购买的标准双18650锂电池的电池盒,内部可以容纳两节标准18650电池,以及适当大小的控制电路

楼主:
这是电池盒内部。本身就是并联结构,很方便。

楼主:
看看电池放进去的样子,熟悉电池的朋友可以猜猜这是啥电池。

楼主:
2、成品一体化电路板

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量,这是网上购买的成品一体化电路板,带充电,升压,电池保护一体全集成,充电电流最大0.5A,输出最大0.5A,平时充个手机是足够了的。上面那个插座是MINI USB口。

楼主:
3、3M双面胶

DIY移动电源:固定

楼主:
用3M双面胶固定住标准USB口,然后截取一段合适大小的塑料块,用汉高瞬间胶固定,在上方的塑料盖上切割出合适的缺口,用于放置MINI USB口。

楼主:
看看样子,堆叠在一起,刚刚好合适。

DIY移动电源:接线

楼主:
穿好焊接好连线,很简单的哦~

楼主:
固定一下,基本上就完成了。在这张图里用了简单接法,把输出口的D+D-口直接短路,可以适应大部分智能机的充电识别需求。

DIY移动电源:兼容

楼主:
为了提高适应性,比如水果机也能充电,外接了一块识别电阻板,向下兼容输出口的D+D-口直接短路模式,算完美了,可以兼容99%的机型。

移动电源成品

楼主:
看这幽幽小蓝光,还是很有感觉的。

楼主:
移动电源四电池版

楼主:
这是4电池版的,同期做的,顺便也亮相下•••后来加装了两个小LED当照明,就不重新拍了。自己做个移动电源,比买现成的可节约多了。

网友A:
这是充电器吗?

网友B:
这个:QQ买一个就是39元,何必呢

网友C:
楼主有元器件清单吗?我要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