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扶梯防逆转装置学习

楼主(2013-09-05):
   自动扶梯防逆转装置概念:当自动扶梯处于突然由上运行变成向下运行的失控状态时,此时应有一种装置起到切断自动扶梯控制系统并使其停止,这种装置就是自动扶梯防逆转保护装置,附加制动器就是防逆转保护装置。

   自动扶梯在日常使用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其中自动扶梯逆转倒溜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10年12月深圳一号线国贸站自动扶梯上行时突然发转运行,导致十余名顾客受伤。上海地铁莘庄站一台提升高度为8米的自动扶梯向上运行时突然发生故障逆转向下溜车,造成梯上十四名乘客摔倒受伤。多次的自动扶梯逆转事故使我们必须引起自动扶梯防逆转保护装置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最大程度的排除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隐患。

   扶梯防逆转装置应满足一下要求:

   1、梯级,踏板,胶带在改变规定方向时,能使扶梯或倾斜式人行道自动停止运行。

   2、动作时切断电动机供电电源,工作制动器电源。

   3、利用非摩擦元件时,要有一套检测机构。在扶梯发生逆转时,有一个由快向慢直至停止然后反向的过程,此时检测机构检测出信号反馈到检测回路来停止扶梯运行。

   自动扶梯防逆转保护装置--工作原理

(1)采用机械机构和电气开关实现防逆转保护。在这种保护装置中,连杆固定在开关架上,一端设置在两个微动开关之间,另一端设置在棘轮大链上。当自动扶梯上行时,棘轮逆时针旋转,带动连杆以固定轴为中心,另一端压在微动开关上。系统通过检测微动开关的工作状态,即可发现自动扶梯是否处于非操纵性逆转状态,从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断开自动扶梯的动力电源并进行紧急制动,反之亦然。
(2)采用速度监控元件以及测速原理起到防逆转保护作用。一般情况下若自动扶梯的运行速度处于欠速(小于80%的额定速度)及超速(大于120%的额定速度)运转时,系统将通过输出元件控制制动系统从而使自动扶梯停止。

   西安原起自动扶梯防逆转保护装置--功能(四合一安全保护装置)

1、超速保护(超速保护)
2、防逆转保护(非操纵逆转保护);
3、梯级丢失保护(梯级缺失保护);
4、扶手带速度偏差保护(扶手带速度偏离保护)

网友A:
理论上简单极了:加装一个电磁定向棘轮,还有超速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