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

楼主(2013-09-05):
本人正在学习西门子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欲求该模块硬件结构和原理图,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硬件结构图很难找到的。不过有个接线原理图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B:
是不是要这个:

网友C:
  1楼已画出EM235的对外接线图,下面讲讲EM235的内部电路原理:

  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是内含有A、B、C、D 4路模拟量输入口和一路模拟量输出口。每路输入端都有3个接线端子,如A路有:A+、A-、RA,其A+接电压模拟输入信号的正极,A-接电压模拟输入信号的负极,RA端在其内部是接一电阻 Ro,电阻的另一端接A-及公共端COM(即24V电压的负极)。

  模拟输入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高输入阻抗的A/D转换电路,A+、A-即为它的电压信号输入端,其输入信号为电压,如输入0~10V 时,经A/D转换,其输出为0~32000数字量信号(15个bit)。二者是成比例关系的,其比例系数为3200/V。

  EM235模块的模拟输入不仅适用于电压(0~10V),也适用电流(0~20mA),当输入为电流信号时,应将RA与A+二端口并结为一点。这样输入电流会通过电阻 Ro 流回电源地,Ro二端产生的电压又加上A+输入端 ,即对A/D仍为电压输入。

 模拟输出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D/A转换电路,即将由PLC输入给AQW0的数字量信号转换为与之成比例的模拟量信号,即输入0~32000数字量,由I0-M0(或V0-M0)端输出0~20mA(或0~10V)

 下面是EM235内部电路原理示意图:

网友D:
  模块硬件结构和原理图这个要找厂家才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