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不运行

楼主(2013-09-05):
各位大侠求助下,最近修了台伟肯315kw的变频器,CX系列的比较老。v相有一路模块炸了,对应的驱动也坏掉了,换了新模块和修复了驱动板后,在电源板部分送的直流电想测量下驱动波形。送电后键盘显示都正常,参数也可以修改,可就是无法运行,不管是本地键盘还是I/O端子都无法运行,键盘一直显示是在STOP状态。恢复出厂设定后现象依旧。搞不懂了,哪位大哥给指点下啊!!,此机整流部分是可控硅,和我不是送交流电有关系吗?

楼主:
也没有任何警报

网友A(2015-08-13):
ready 指示标记木有点亮吧,维肯CX有缺相检测,而且基本上没办法 骗 ,只能上3相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