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控制器的使用

楼主(2013-09-05):
一、产品概述:
水泵控制柜是充分吸收国内外水泵控制的先进经验,经过多年生产和应用,不断完善优化后,精心设计制作而成。
产品具有过载、短路、缺相保护以及泵体漏水,电机超温及漏电等多种保护功能及齐全的状态显示,并具备单泵及多泵控制工作模式,多种主备泵切换方式及各类起动方式。可广泛适用于工农业生产及各类建筑的给水、排水、消防、喷淋管网增压以及暖通空调冷热水循环等多种场合的自动控制。
水泵控制柜内在质量优良,外形美观耐用,安装操作方便,是各类水泵安全可靠的伴侣。
二、产品特点:
1、用途广泛:对于各种场合,如生活给排水、消防、喷淋、增压、空调冷却循环、工业控制用泵、污水排放……都有相应的专用型号规格。控制电机功率范围0.18~250KW。
2、品质卓越:精心国际、国内名牌电器元件及优质标准柜体,精心设计,精工制作。
3、功能多样:从一控一至一控五,主、备泵任意选择组合,多种起动方式,各类控制形式。故障自动切换。还可为您专门设计。
三、技术参数:
1、l直接启动控制柜
控制电机功率:0.37-15KW;
控制电压:380V;
控制水泵台数:1-4台。
2、星三角启动控制柜
控制电机功率:15-90KW;
控制电压:380V;
控制水泵台数:1-5台。
3自耦减压启动控制柜
控制电机功率:15-160KW;
控制电压:380V;
控制水泵台数:1-5台。
4、全自动变频调速控制柜
控制电机功率:0.18-250KW;
控制电压:380V;
控制电机台数:1-7台;
压力控制精度:0.02MPa或-0.02MPa

主备泵切黄方式特征字
  不注明为普通型,即开机前手动选择主、备泵,主用泵发生故障停机时,备用泵自动投入运行;
  As:定时自动切换/手动切换;
  Ac:交替自动切换/手动切换
多泵工作模式
  一用一备:控制I、II二台水泵,可工作于“I主II备”或“II主I备”两种方式。
  二用一备:控制I、II、III三台水泵,可工作于“I、II主III备”或“II、III主I备”或“I、III主II备”三种方式。
  三用一备:控制I、II、III、IV四台水泵,可工作于“I、II、III主IV备”或“II、III、IV主I备”或“I、III、IV主II备”或“I、II、IV主III备”四种方式。
  二  用:可独立控制I、II二台水泵,也可通过浮球组合联接,组成“I用II备”或“II用I备”。当流量变化或主用泵故障时,液位达到备用泵起动控制点,备用泵自动投入。该型适用于控制二个水池液位,或用于控制变流量的给排水系统。
  三  用:可独立控制I、II、III三台水泵,也可通过浮球组合联接,组成“I、II主III备或II、III主I备或I、III主II备”。当流量变化或主用泵故障时,液位达到备用泵起动控制点,备用泵自动投入。该型适用于控制三个水池液位,或用于控制变流量的给排水系统。
  四  用:可独立控制I、II、III、IV四台水泵,也可通过浮球组合联接,组成“I、II、III主IV备”或“II、III、IV主I备”或“I、III、IV主II备”或“I、II、IV主III备”。当流量变化或主用泵故障时,液位达到备用泵起动控制点,备用泵自动投入。该型适用于控制四个水池掖位,或用语控制变流量的给排水系统。
  以上几种模式,都设有手动功能,在手动状态下各泵均可以手动起停。
电源进线方式
  a、单电源:一路电源进线;
  b、双电源:二路电源进线,可任意选择I用II备或II用I备,当主用电源发生故障断电时,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多泵控制的主、备泵切换方式
  未标注:普通型
  开机前用手动开关选择主用泵和备用泵。主用泵发生故障后备用泵自动投入,一般主、备泵控制均采用此方式。
  As:定时自动切换/手动切换
  适用于主、备泵需要定时交换的场合,使长期连续工作时间均分于主备泵。常规切换时间为4/8小时选择型。当不需要定时自动切换时,可用开关转为手动切换方式来选择主、备泵。本型具有备用泵自投功能。
  Ac:交替自动切换/手动切换
  适用于主、备泵需要轮流交替工作的场合,每起动一次,主、备泵交换一次,在不需要交替时,也可用开关转为手动切换方式来选择主、备泵。本型具有备用泵自投功能。
控制类型说明
  未标注:液位控制。使用本型配备意大利技术生产的高性能Key浮球开关,能可靠实现按液位高、低的变换自动控制给、排水泵的开停机。也可根据用户要求配用OMRON等其它液位控制器。
  P型:压力控制。用外接电接点压力表或压力控制器,可实现按管网压力的变化自动开泵、关泵。本型大量应用于生活给水及消防增压系统。由于本箱也同时适用于Key浮球开关控制水泵以及用限位开关,按钮遥控等各种方式进行控制,所以是一种“万能接口”的电动机控制箱,应用范围极广。
  T型:温度控制。外接温度控制器,根据设定的温度范围开泵或关泵,应用于恒温、热交换系统等。
  S型:时间控制。本型机箱面板设有时间设定按钮和显示器,用户可根据定时需要控制水泵的开启和关闭,适用于各种定时或有规律的间歇式工作方式的控制。
  K型:空调水泵控制。本型是为空调水泵设计的配套产品。水泵开启由手动或控制中心联动操作,水泵运行时输出一个供制冷机组开机的控制接点条件,实现必须先开泵后开空调机组的控制程序,确保安全运行。
  X型:消防专用型。本型按国家消防规范设计。消防泵、喷淋泵的启动可由:
  1、机箱面板手动;
  2、各小伙栓或压力开关启动;
  3、消防中心DC24V启动,并有输至消防中心的泵停、泵开、泵故障的信号接点做指示用。
  L型:潜水式排污泵专用型。根据潜水泵的特点本型除具有主回路短路、缺相、过载保护以外,还具有泵体漏水保护和电机定子绕组过热保护及漏电保护。
起动方式的确定
  一般电机功率15kW以下的水泵适合采用直接起动。
  Y: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小,能较频繁的启动,电机功率15kW-45kW的水泵适合采用Y-△降压起动,潜水泵例外。
  Z:起动电流小,起动转矩较大,不能频繁的起动,电机功率11kW以上的水泵,起动不频繁的场合都适合采用自耦降压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