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如何4轴直线补插

楼主(2013-09-05):
用台达DVP40EH00T3做4轴直线补插,控制4台电机,两个XY平台分别用两组直线补插,两个XY平台行程不一样要求同时到达,哪位大师出来指点一下!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这个很有挑战!

不知道楼主准备怎么做 ?

插补的从来没做过.

网友B:
确实有挑战,没有做过

楼主:
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原来打算用DVP10PM00M成本很高就放弃了?现在只考虑用EH3了,不知还有其他哪家的PLC能实现4轴直线补插?要PLC型的,不要运动控制器!

网友C:
兄弟你有没有看手册啊

楼主:
EH3有两组单独直线补插,我要4轴同时直线补插?不同的行程4台电机要同时启停?

楼主:
大伙儿顶起来呀!哪位大师出来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C:
这个倒是没注意2个能不能同时进行,你输出频率要求多高,如果100K可以满足,你就用2台ES2好了,价格和你一台EH3差不了多少,通讯口也充足,数据交换也方便。

网友D:
两条直线,运行时间相同,提前计算两直线的所需的各自速度,精度一般。可满足大部分使用要求。已使用在我研发的通用伺服多轴机械手系统中。

网友E:
两轴圆弧插补 第三轴随动  用台达的PLC能做不

网友F(2018-06-22):
还是用运动控制卡 好

网友G(2019-10-03):
引用 网友D:
两条直线,运行时间相同,提前计算两直线的所需的各自速度...

请问一下大哥  可以有偿分享一下吗,,,

楼主(2022-10-28):
问题解决了,先单步走一下,提前计算两直线的距离,在计算出相应的速度,可以用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