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C与PLC或上位机的无线通信

楼主(2013-09-05):
请问大家 PLC与PLC之间或上位机之间的无线通信,可以通过那些方式来实现?

网友A:
PLC和上位机通讯可以通过GPRS可以实现。不过刷新速度较慢。还是以太网通讯比较快。

网友B:
无线通信在保证不会在通信出现故障造成人身伤害或机械损坏的情况方可使用,否则还是用有线以太网通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