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S7-200安装后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为什么一些win7 系统的装完S7-200的软件后没有那个“帮助和索引” 不管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装SP6或SP9的都一样!

网友A:
还是用XP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XP的系统吧!!

 问题是班级里人多 总不能所有人都换成XP吧

网友B:
这个是这样的,系统的问题,听说有补丁,去度娘找找吧。

反正我是没有用,下个手册对着看效果一样

网友C:
最好在XP系统上面运行,200软件有一款是可以用WIN7上面

网友D:
请细看如下内容,希望有所帮助

在Windows 7系统下安装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过程中出现了需安装WinHlp32.exe的提示(如下图所示),并且安装完成后无法显示STEP 7 Micro/Win SP9帮助(*.hlp)文件。

需安装WinHlp32.exe的提示

可能的原因如下:Windows 7系统中帮助文件的版本与STEP 7 Micro/Win SP9 帮助文件版本不一致。要查看STEP 7 Micro/Win SP9帮助主题,需从Microsoft下载中心直接下载新的WinHlp32.exe文件,并按照说明操作。

更多信息参见如下链接: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17607。
在该页面中可下载Windows 6.0-KB917607-x64.msu文件(用于64位PC)或Windows 6.0-KB917607-x86.msu (用于32位PC)。

网友E:
  建议还是用XP的系统吧!! SP9 能用WIN 7 要用专业版 ,不有用家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