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

楼主(2013-09-05):
有没有高手用过施耐德71的变频器,如何实现正常工作时速度有电位器控制。而点动正反转的时候速度很慢由变频器参数控制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件很正常很简单的问题

正常工作时,速度由电位器控制,只需要把频率指令设成模拟量输入不就完了,再把硬件线路接好。

点动正反转的时候速度本来就可以在变频器参数里设置啊,“点动频率”嘛

网友B:
另外还可以把你认为点动的那个端子再定向位速度来源切换。也就是说一个端子两个作用。

施耐德可以一个端子同时定义很多作用的。

网友C:
电位器控制--只是模拟量。点动控制可以利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不过需要设置DI口的参数。

网友D:
接线:电位器 AI1 10V  COM,  正转 LI1 24V,反转LI2  24V   点动  LI3 24V

参数:Fr1=AI1 ,JOG=LI3,点动频率出厂10HZ

亲试有效!

网友E(2018-02-02):
电位器控制--只是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