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PID温控

楼主(2013-09-05):
最近有个项目有14路温控,要求用西门子S7-200PLC编程,231模块AI8TC!可是PID只能用8次。剩下的怎么编呢。?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可以自己编写PID控制程序,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编写PID控制程序,调用就可以了

  自己如何写,是不是写个模拟量读取后调用  ?

网友C:
手写就可以用了。qq;1056516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