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近接开关 正负极测试

楼主(2013-09-05):
请问 三线 近接开关  怎样测试 正负极 和信号线?我在用同一样的颜色的线做线延长的时候,把近接开关本来的颜色线定义给忘记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测试出来 麻烦各位帮忙找找答案 谢谢

网友A:
向生产厂家要一个简易测试仪器吧!一般都会给的!

网友B:
跟测量三极管的方法一样

网友C:
可是没有你这么干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测量三极管的方法一样                ...

 有点像哟 !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棕色为正,蓝色为负,另外一根线算作信号线,如黑或白等。

网友F:
接近开关的内部元件也就是三极管。

其本身没有正负极。

就是三极管的开关功能。

网友G:
一般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吧。

网友H:
接近开关,一般3线制的正规国际产品是棕色线为“+”电源,蓝色线为“-”电源线,黑色线为输出信号线;

当然国内也有部分执行标准是红色线为“+”电源,黑色线为“-”电源线,黄色线为输出信号线;

楼主:
谢谢各位踊跃回答哦,本人从事工控三年了 还是第一次在工控网发帖求助,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回答,很是感谢

不过我还是交代下 求助原因 ,就是我在安装一个三线近接开关的时候 线短了 我用黑色线延长,然后穿管,本来是做了记号的,只是后来不小心把记号剪断了  现在就不知道 哪根是正极 ,哪根是负极,哪根是信号线,如果用原始方法  就只能把波纹管 剪开 从新穿管,但是如果这样 我就要花很多工作量,现在我想用其他方法测出来 ,楼上说像测三极管 一样测 ,我不太懂  刚刚做技术的!~~

网友I:
就三根线,错了就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