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求助的啊!

楼主(2013-09-05):
欧姆龙PLC 与台达变频器 通过网线通讯实现速度控制的通讯的程序怎么写的啊!求指教的啊,如果想看懂得话哪里有资料可以研究的啊,在看的欧姆龙程序里有 D32307 这个地址,怎么在编程手册里找不到这个地址!求指教的啊,在学习中!

网友A:
如果你有程序在研究,可以上传,或贴图跟大家讨论解决。你自己都说不明白,别人更帮不上你。

网友B:
D32307是MODBUS的通信专用地址,地址的通信值尊守MODBUS方式写法写入。

网友C:
OMRON的PLC,哪种型号的,可以用协议宏来做!案例可以在工控网上找找!

台达早期有个“通讯王”的产品,RS232转RS485,,上端可设定各大品牌PLC,下端可选一些通用的通讯协议, 在PLC里定几步程序指定通讯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2307是MODBUS的通信专用地址,地址的通信值...

谢谢!再看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