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中dbw**和 protool 操作屏的数据如何关联的

楼主(2013-09-06):
我遇到的包装机的问题,fc112 的 network54  的dbw 200是一个累加器的设定值,该值从protool  的操作屏输入,另有触发信号对累加器进行累加触发,当累加器数值到达dbw200设定的值时通过累加器触发另一个下降信号。下降到位后又有下限位信号将累加器归零。dbw200在plc中未定义,也未在其他程序中使用,自己通过现场实例推断应是从操作屏来的,但不知两者如何定义使用和关联的。在此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 NETWORK 中没有 DBW200, 是 DBW220 吧!调用 DB21

  你这个 DBW220 是 DB21 数据块中的内容。

  这是一个加计算器的操作,当, M 43 的两件条件满足事,M128.0 有 一个脉冲就进行加一,累计保存的 DBW 220 上,当 I27.1 有信号就将计算复位。

楼主:
对不起,笔误了  是dbw220和dbw222  两个都是一个性质  一个A累积器一个B累积器,可是如何知道是db21  ,且如何 调用db21的望详解,在此言谢了,如方便可留电 我的13951289076

网友B:
PROTOOL中,可以直接调用DB数据当变量使,不需要其他定义。DB是背景数据块,直接使用,就跟使用MW一样。在DB21的属性分配中,分配给了FC112    功能块。你可以点开FC112的属性可以看到调用了DB21和FC2。DBW220就是DB21中得一个字STAT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