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相关

楼主(2013-09-06):
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能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其数字量吗,且能实时监控数据的变化,可以的话,都需要哪些设备和软件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用VB/vc写的程序,或者直接用编程软件监控也可以啊

网友B:
   直接用编程软件监控也可以啊,或是用 PROTOOL,WINCC--软件编写个监控的数据的连接也能连接

网友C:
需要自己编绎程序或者可用组态

或者可用阿尔泰的数采卡,厂家自带简易程序  或可自己二次开发、、、

QQ:136345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编程软件监控也可以啊,或是用 PROTOO...

 谢谢,我感觉还是WinCC好些

网友D:
用组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