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07E做Modbus Rtu主站

楼主(2013-09-06):
LM3107E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吗?

网友A: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打下和利时的客服,服务很好的

网友B:
可以实现的,方法有两种:

1、如果您使用的是LM3107E-G01及以下版本,只能通过自由口收发实现Modbus-RTU主站功能,根据协议格式发送要询问或者写下去的数据,然后再根据协议格式(主要看从站返回字节长度)接收从站返回的数据即可。

2、若您使用的是最新的LM3107E-H01,则配合PowerPro2.1.5B版编程软件可以在程序中直接调用Modbus-RTU主站功能块即可,在功能块上设置好通讯所需要的信息后直接触发其发送接收,方便使用。

具体可以电话咨询4008-111-999,和利时可以提供上述两种通讯的示例程序供您参考。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国产007,加我一下QQ:175972655 了解一下和利时 LE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