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中 指示灯的窜电问题

楼主(2013-09-06):
如上图所示,控制电压为220VAC,D6是一个开关阀,当该阀到达开限位时,开限位灯6HG1亮,但关限位的灯6HG2也会亮,亮度稍暗,测量电压大于60V;当该阀到达关限位时,开限位灯6HG2亮,但关限位的灯6HG1也会亮,亮度稍暗,测量电压大于6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不好意思,本账户没有积分可供悬赏。

网友A:
  这些指示灯串联有回路电压的存在 !

网友B:
这应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C:
开关阀内部结缘有问题吧

网友D:
传说中的LED灯吧,

网友E:
D6内部存在分断不彻底现象,例如是可控硅做开关而且关断性能不良

网友F:
将6HG2线拆掉,让该回路断路,试6HG1是否正常。

将6HG1线拆掉,让该回路断路,试6HG2是否正常。

若按以上做法,一切正常,则可判断指示灯和线路正确。

恢复线路后,发现问题依旧,则可判断开关阀内部除了问题。

网友G:
你这种是不是瞬间亮哦?

网友H:
这种设计有一个缺点,指示灯与线圈并联在一起,应该由线圈操作的触点去控制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是不是瞬间亮哦?

不是瞬间亮的,是一直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指示灯串联有回路电压的存在 !

你好!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阀内部结缘有问题吧

不好意思,忘了补充,这是出厂前调试,还没发去现场。接线检查过没有问题。阀开限位和关限位是通过端子上面的短接线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6HG2线拆掉,让该回路断路,试6HG1是否正常。 ...

不好意思,忘了补充,这是出厂前调试,还没发去现场。接线检查过没有问题。阀开限位和关限位是通过端子上面的短接线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设计有一个缺点,指示灯与线圈并联在一起,应该由线圈...

嗯,问题这样能解决,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你应该是使用的LED的指示灯,LED的指示灯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你的接线没有错误,把指示灯更换成灯丝的就会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是使用的LED的指示灯,LED的指示灯就会有这样...

上周五 我拿了两个中继(6K21,6K22)和两个灯(6HG1,6HG2)模拟的时候,这问题没有出现了,更纳闷了。。。

楼主:
顶一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J:
接地有问题不????

网友K(2014-08-05):
分布电容。。。。。。。。

网友L:
可能是感应电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M(2014-10-02):
这些指示灯串联有回路电压的存在

网友M:
将6HG2线拆掉,让该回路断路,试6HG1是否正常。

将6HG1线拆掉,让该回路断路,试6HG2是否正常。

若按以上做法,一切正常,则可判断指示灯和线路正确。

恢复线路后,发现问题依旧,则可判断开关阀内部除了问题

网友M:
这种设计有一个缺点,指示灯与线圈并联在一起,应该由线圈操作的触点去控制指示灯

网友N:
和阀没关系 就是线路的事

网友O(2014-12-22):
LED指示灯吧?把灯换成380的接到220上面

网友P(2015-04-14):
这种接法是存在的,我一般指示灯用单独的触点控制